51单片机小白求助74HC595时钟显示程序,不知道怎修改才能显示出来

楼主(2021-05-07):
本人用的STC89C52RC芯片,4位共阳595两片模块数码管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sbit sclk=P2^2;
sbit rclk=P2^1;

uchar hou,min,sec;

uchar code table[]=        { 0x84, 0xF5, 0x4C, 0x64, 0x35, 0x26, 0x06, 0xF4, 0x04, 0x24, 0x14, 0x07, 0x8E, 0x45, 0x0E, 0x1E, 0x7F, 0xFB, 0xFF };

void rck(void)
{
        rclk=0;
        rclk=1;
        rclk=0;
}

void shift(uchar dat)
{
        uchar i;
        rclk=0;
        dat=table[dat];
        for(i=0;i<8;i++)
        {
                sclk=0;
                sda=(dat<<i)&0x80;
                sclk=1;
        }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void)
{        uchar sec1=255;
    init();
        while(1)
        {
                if(sec1!=sec)
                {
                        shift(sec%10);
                        shift(sec/10);
                        shift(16);
                        shift(min%10);
                        shift(min/10);
                        shift(16);
                        shift(hou%10);
                        shift(hou/10);
                        rck();
                        sec1=sec;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count++;
        if(tcount==20)
        {
                t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
                                if(hou==24)
                                {
                                        hou=0;
                                }
                        }
                }
        }
}

网友A:
LED16x16点阵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 程序源码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B: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 =P2^0;
sbit sclk=P2^2;
sbit rclk=P2^1;

uchar hou=12,min,sec;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共阳数码管段码"0~f-."
uchar code wel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共阳数码管位码
uchar dis_buf[]={0,0,0xbf,0,0,0xbf,0,0};//显示缓存

void rck(void)
{
        rclk=1;
        rclk=0;
}

void shif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da=dat&0x80;//提取最高位
                sclk=1;
                sclk=0;
                dat<<=1;
        }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0;
        shift(wela[i]);//送位码
        shift(dis_buf[i]);//送段码
        rck();//锁存
        i=++i%8;//循环扫描计数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void)
{
        uchar sec1=255;
        init();
        while(1)
        {
                if(sec1!=sec)
                {
                        dis_buf[7]=table[sec%10];
                        dis_buf[6]=table[sec/10];
                        dis_buf[4]=table[min%10];
                        dis_buf[3]=table[min/10];
                        dis_buf[1]=table[hou%10];
                        dis_buf[0]=table[hou/10];
                        sec1=sec;
                }
                DisplayScan();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count++;
        if(tcount==20)
        {
                t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
                                if(hou==24)
                                {
                                        hou=0;
                                }
                        }
                }
        }
}

网友C:
4位共阳595两片模块数码管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 =P2^0;
sbit sclk=P2^2;
sbit rclk=P2^1;

uchar hou=12,min=32,sec=40;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共阳数码管段码"0~f-."
uchar code wel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共阳数码管位码
uchar dis_buf[]={0,0,0xbf,0,0,0xbf,0,0};//显示缓存

void rck(void)
{
        rclk=1;
        rclk=0;
}

void shif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da=dat&0x80;//提取最高位
                sclk=1;
                sclk=0;
                dat<<=1;
        }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0;
        shift(wela[i]);//送位码
        shift(dis_buf[i]);//送段码
        shift(wela[i]);//送位码
        shift(dis_buf[i+4]);//送段码

        rck();//锁存
        i=++i%4;//循环扫描计数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void)
{
        uchar sec1=255;
        init();
        while(1)
        {
                if(sec1!=sec)
                {
                        dis_buf[7]=table[sec%10];
                        dis_buf[6]=table[sec/10];
                        dis_buf[4]=table[min%10];
                        dis_buf[3]=table[min/10];
                        dis_buf[1]=table[hou%10];
                        dis_buf[0]=table[hou/10];
                        sec1=sec;
                }
                DisplayScan();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count++;
        if(tcount==20)
        {
                t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
                                if(hou==24)
                                {
                                        hou=0;
                                }
                        }
                }
        }
}

网友D:
同小白;  是不是应该加个P2=dat?

网友D:
o,我搞错了,麻烦管理删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我搞错了,麻烦管理删掉

点编辑,可以自己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位共阳595两片模块数码管

大神!这个代码显示8和6,但数字会跳动,请问哪里还需要修改一下,谢谢

网友F(2021-10-25):
复制过去显示乱码,6688,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