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小步进电机28BYJ-48的转速问题,自己改了时间就震动,不转

楼主:
使用步进电机为小的28BYJ-48,驱动芯片为ULN2003A,单片机为STC15F2K60s2,驱动步进电机旋转时转速不可控,是通过延时程序来使不同的绕组通电,步进电机旋转,通过speed变量改变延时时间,Proteus里面89C51仿真时改变变量值就可控,但是实际上手就不行了,自己改了时间就震动,不转动。请问有大佬做过吗?  询问一个15单片机适合的延时时间,万分感谢。调用程序为:
void qiangxi_motor(void)
{
                speed=2;   //200     测试:(1)600 (2)400 (3)200 (4)60  (5)40  (6)25  2时才能转动
                for(i=0;i<120;i++)    //.2.  845    120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for(i=0;i<60;i++)    // 845    60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delayms(500);delayms(500);
                for(i=0;i<120;i++)
                        MotorCCW();
                delayms(500);delayms(500);
}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ms(speed);//转速调节
  }
}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ms(speed);//转速调节
                }
}

void delayms(int n)
{
  int i,j;
  for(i=n;i>0;i--)
    for(j=845;j>0;j--);    //2/3 = 564  4/5 = 676   5/6 704
}

步进电机:

网友A(2021-05-07):
stc_isp软件里有延时时间程序的,你只要输入要延时的时间后会自动生成延时函数的

网友B:
不知道谁研究的用51驱动步进电机在教材里。实际上现在步进电机都有配套的驱动器。还有高级点的带闭环控制的步进电机和配套的驱动器。单片机只需要两个口就能控制了,一个口是高电平正转,低电平反转。另一个口是输出多少个脉冲,电机转多少度。这多简单。学习这个我感觉真是浪费了学生的时间。

网友C:
这个电机可以是8个相位切换,中间可以有2相交叉,具体delay时间我测试是相位切换在800us以上,1。5ms可能扭矩更大些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需要每个引脚输出需要合适的时间,测试单四拍输出时间间隔2ms,还需要有合适的循环数值,一步一步测试出来的

网友E:
1、确保步进电机的时序是对的 2、延时函数可以自己调节,如果对转速要求不高的话 就把延时调时间长一点 ms级就可以

网友F:
这个电机可以是8个相位切换,中间可以有2相交叉,具体delay时间我测试是相位切换在800u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