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红外发光管BT401光电报警器设计

楼主(2021-05-07):
设计要求:
1、了解主动式光电报警系统设计原理。
2、了解锁相环的原理及应用。
3、对影响光电探测性能的各种参数进行选择,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的探测能力。

1.1光电报警器的发展和现状
在一些电影、电视剧中我们常可以看到,有些博物馆等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所,在安防电脑系统的屏幕上面,显示着一根根红线,如果有人进入不小心“触”到了这根红线,那么报警器就会发响。这就是红外线报警器,光电报警器的一种。
光电报警系统是一种重要的监视系统,目前其种类已经日益增多。有对飞机、导弹等军事目标入侵进行的报警系统,也有对机场、重要设施或危禁区域防范进行报警的系统。一般说来,被动报警系统的保密性好,但是设备比较复杂;而主动报警系统可以利用特定的调制编码规律,达到一定的保密效果,设备比较简单。

1.2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红外线报警器分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1]。主动式红外线报警器,是报警器主动发出红外线,红外线碰到障碍物,就会反弹回来,被报警器的探头接收。如果探头监测到,红外线是静止不动的,也就是不断发出红线线又不断反弹的,那么报警器就不会报警。当有会动的物体触犯了这根看不见的红线的时候,探头就会检测到有异常,就会报警。
  被动式报警器少了一项功能,就是发射红外线。物理学上告诉我们,当物体的温度高于0K的时候,就会发出红外线,换句话说任何物体都能发出红外线。而其后的原理,被动式报警器和主动式是一样的。红外线报警器对温度敏感,温度越高的物体辐射出的红外线越强,当感应到环境中存在高出背景强度的辐射时,就触发报警。
主动式红外探测器是由收、发装置两部分组成[3]。发射装置向装在几米甚至于几百米远的接收装置辐射一束红外线,当被遮断时,接收装置即发出报警信号,因此,它也是阻挡式报警器,或称对射式探测器。通常,发射装置由多谐振荡器、波形变换电路、红外发光管及光学透镜等组成。振荡器产生脉冲信号,经波形变换及放大后控制红外发光管产生红外脉冲光线,通过聚焦透镜将红外光变为较细的红外光束,射向接收端。
接收装置由光学透镜、红外光电管、放大整形电路、功率驱动器及执行机构等组成[4]。光电管将接收到的红外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整形放大后推动执行机构启动报警设备。主动式红外报警器有较远的传输距离,因红外线属于非可见光源,入侵者难以发觉与躲避,防御界线非常明确。主动式红外报警器是点型、线型探测装置,除了用作单机的点警戒和线警戒外,为了在更大范围有效地防范,也可以利用多机采取光墙或光网安装方式组成警戒封锁区或警戒封锁网,乃至组成立体警戒区。单光路由一个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组成。
双光路由两对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5]。两对收、发装置分别相对,是为了消除交叉误射;多光路构成警戒面;反射单光路构成警戒区。
在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上,主要在电子仪器、微机综合设计与实践、单片机与A/D和D/A和光、计、电综合应用等几个方面开展实践活动,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动手能力。

第二章    总体设计方案
2.1 光电报警器的设计思想及原理
光电报警系统是采用砷化镓发光管组成的发射系统,在发射和接收系统之间有红外光束警戒线。当警戒线被阻断时,接收系统发出报警信号。要求系统在给定器件的条件下作用距离尽可能远。
2.2 系统框图
     本系统可由图1所示的五个部分组成。调制电源提供红外发射二极管确定规律变化的调制电流,使发光管发出红外调制光,在一定距离以外用光电二极管接收调制光。转换后的信号经放大,检波后控制报警器,全部实验电路自拟。下面对调制电源和检波、报警电路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也可选用于系统中。

第三章 光电报警器电路设计
3.1 发射电路设计
  a  电路设计原理
  用NE555定时器构成多谐振荡器作调制电源。

NE555集成电路用它构成占空比为50%的多谐振荡器原理图如图所示。下面对照电路图简述其工作原理及参数选择。
在前半周期,V1通过R2、D对C1充电,由于二极管D的作用,电流不经过R1,因此其充电时间T1为:
而在后半周期,电容放电时,二极管反向电阻无穷大,555内部的三极导通,电流通过R1至7脚直接放电,此时其放电时间T2为:
当A点电压上升到上限阈值电压(约)时,定时器输出翻转成低电平。这时,A点电压将随放电而按指数规律下降。当A点下降到下限阈值电压(约)时,定时器输出又变成高电平,调整、的电阻值得到严格的方波输出。当R1=R2时,输出为方波信号。其输出频率为:
参考值:=0.1μF,

用NE555组成振荡器来作红外发光管BT401时,由于红外发光管BT401的工作电流在30mA以上,因此一定加一个三极管驱动电路。使输出电流大于或等于红外发光管的最小工作电流。其驱动电路的参考电路图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