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速度控制和pwm的问题

楼主(2021-05-08):
我看了一个例程,通过速度的差值计算出一个增量,然后这个速度增量直接作为占空比设置,这个一般都不需要乘以某一个比例吗?比如pwm一个周期需要计数5000次,pid计算出来的增量就200,这样pwm占空比才200/5000=4%?

网友A:
PID算法数字应用时,一般的是采用增量式算法,位置式输出,优点是节省内存开销。当采用PWM时,PID的输出就是脉宽,与PWM的生成过程无关。

网友B:
应该时增量式PID,比如现在pwm为2500   在原有占空比的基础上加上200 就是2700 还有误差就继续加,相当于是只有积分。这个更像是滑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