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输出两路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源程序

楼主(2021-05-08):
STM32单片机的DAC不支持直接生成正弦波,需要用读表法生成正弦波,外加DMA传输,生成正弦波。代码如下:

完整工程在附件。

#include "sign.h"
u16 SineWave1_Value[256];
u16 SineWave2_Value[256];
/********正弦波输出表***********/
//cycle        :波形表的位数        (0~256)
//Um                :输出电压的峰值(0~1.5)
/*******************************/
void SineWave1_Data( u16 cycle ,u16 *D,float Um)
{
    u16 i;
    for( i=0;i<cycle;i++)
    {
        D[i]=(u16)((Um*sin(( 1.0*i/(cycle-1))*2*PI)+Um)*4095/3.3);
    }
}

void SineWave2_Data( u16 cycle ,u16 *D,float Um)
{
    u16 i;
    for( i=0;i<cycle;i++)
    {
        D[i]=(u16)((Um*sin(( 1.0*i/(cycle-1))*2*PI)+Um)*4095/3.3);
    }
}

/****************初始化引脚******************/
void SineWave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 //选择引脚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拉高输出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   //拉高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DAC初始化ˉ*************************/
void SineWave_DAC_Config( 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初始化DAC的时钟
        DAC_StructInit(&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指定DAC1的触发定时器TIM2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无波形产生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不是能DAC输出缓冲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初始化DAC channel1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指定DAC2的触发定时器TIM6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初始化DAC channel2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 channel1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使能DAC channel2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 Channel1的DMA
        DAC_DMACmd(DAC_Channel_2, ENABLE); //使能DAC Channel2的DMA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SineWave_TIM_Config(u32 Wave1_Fre,u32 Wave2_F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开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Wave1_Fre; //正弦波1频率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没有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时钟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增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Wave2_Fre; //正弦波2频率设置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更新TIM2输出触发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更新TIM6输出触发

}

/*********DMA配置***********/
void SineWave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初始化DMA2的时钟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将DMA配置成默认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指定DMA2通道3的目标地址为DAC1_DHR12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ineWave1_Value;//指定DMA的源地址为数组Sine12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DMA缓冲区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机地址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外设数据宽度为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内存数据宽度为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数据传输数为0时,自动恢复配置初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非常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通道未被设置成内存到内存模式,与循环模式相对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
        DMA_DeInit(DMA2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2;//指定DMA2通道3的目标地址为DAC2_DHR12R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ineWave2_Value;//指定DMA的源地址为数组Sine12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DMA缓冲区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机地址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外设数据宽度为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内存数据宽度为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数据传输数为0时,自动恢复配置初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通道未被设置成? 诖娴侥诖婺J剑胙纺J较喽?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DMA2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使能DMA的channel3
        DMA_Cmd(DMA2_Channel4, ENABLE); //使能DMA的channel4

}

/**********正弦波初始化**********************/
//Wave1_Fre:        频率值(0~60 000)Hz
//Um                         :        电压峰值(0.0~1.5)V
/*******************************************/

void SineWave_Init(u16 Wave1_Fre,u16 Wave2_Fre,float Um)
{
        u32 f1,f2;
        f1=(u32)(72000000/sizeof(SineWave1_Value)*2/Wave1_Fre);//计算频率
        f2=(u32)(72000000/sizeof(SineWave2_Value)*2/Wave2_Fre);//计算频率
        SineWave1_Data(256,SineWave1_Value,Um);     //生成输出正弦波的波形表
        SineWave1_Data(256,SineWave2_Value,Um);     //生成输出正弦波的波形表
        SineWave_GPIO_Config();              //初始化io
        SineWave_TIM_Config(f1,f2);            //初始化定时器2
        SineWave_DAC_Config();              //配置DAC
        SineWave_DMA_Config();       //配置DMA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定时器
        TIM_Cmd(TIM6, ENABLE);             //开启定时器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3-03-12):
哎呀,还差点分。想下载跑下试试是不是的,我学那国民的用两个DAC出来的频率就不对只一个一个用就没问题,搞啥名堂呢。

网友B(2023-06-16):
还差点分。想下载跑下试试效果

网友C(2023-10-20):
好东西,先评论再下载

网友D:
输出是不是A4,A5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