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16RD单片机无法硬件仿真求大神出个详细教程谢谢

楼主:
看了很多资料    不管怎么弄都 无法与Keil uVision4 软件连接   看到网络上的教程都是用Keil uVision2    我又卸载安装Keil uVision2的用 还是不行 无法连接、教程中都不用给仿真单片机单独下载程序、  我都纳闷是怎么仿真的//

我的开发板是用的 给力者   平时学习下载程序到单片机  使用 STC-ISP   选择stc89c52rc单片机 下载   单片机型号是89c52rc  我的练习单片机型号89c52rc

后来买了两块sst89e516rd   仿真单片机         把仿真单片机换到给力者开发板  按照网络上的资料设置  不管怎么都连接不上,后来想了一下   是不是程序没有下载到单片机就无法仿真  又去下载了 SSTFlashFlex51   用匹配软件下载程序进sst89e516rd单片机中,再连接,可还是不行,又下载了监控程序,结果还是不行,,希望大神出个完整教程
谢谢。。。

网友A(2021-05-08):
很早以前就折腾过51的仿真芯片,一直没有成功,后来发现IAP15F2K61S2这个仿真芯片据说更好用,就准备买IAP15F2K61S2双列直插和贴片的试试看看,由于缺货和价格原因,只买到一片IAP15F2K61S2双列直插,专门设计了IAP15F2K61S2双列直插仿真实验板,把IAP15F2K61S2设置为仿真芯片,和Keil uVision4连接没有问题,硬件仿真还比较好用,也顺便画了IAP15F2K61S2贴片转直插的小板,

从SST网站下载的IAP15F2K61S2贴片转直插的PCB,画成这个鸟样

经过我的修改,在做板的时候顺便拼板裁开,苦于买不到IAP15F2K61S2贴片芯片,一直没有试。但是我全明白了,IAP15F2K61S2贴片转直插的小板,就是为了兼容传统89C51单片机引脚,几乎所有的51开发板都是以89C51单片机引脚为基础的开发板,这个IAP15F2K61S2贴片转直插的小板应该在尾部加一个四脚插座,把正负电源和RXD和TXD引出来连接USB转TTL的模块,仿真更加方便,手头上没有51开发板根本不用做这个IAP15F2K61S2贴片转直插的小板,直接用IAP15F2K61S2双列直插做个最小系统板就可以了,以前被误导了,以为只有IAP15F2K61S2是仿真芯片,其它芯片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仿真,实际上STC的很多芯片都可以设置为仿真芯片

就是在stc-isp软件里就有仿真芯片设置,只要是这个栏目里可以选定的型号都可以设置为仿真芯片,顺便买的STC8H1K08和STC8G1K08A也成功的设置为仿真芯片

最方便的是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可以设置到1兆,居然还可以仿真,的确是太方便了。所以楼主实在搞不定SST89E516RD烧写为仿真芯片,建议买贴片IAP15F2K61S2通过转换小板代替SST89E516RD,IAP15F2K61S2肯定比SST89E516RD好用,无需晶体,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1-36兆任意设置,现在入门学习单片机,STC单片机应该是首选,只是涨价缺货很烦人,不管我的回复是否能帮到你,我不需要你的黑币,你留着慢慢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就折腾过51的仿真芯片,一直没有成功,后来发现IAP15F2K61S2这个仿真芯片据说更好用,就准备买IAP1 ...

谢谢..

网友C:
很早以前就折腾过51的仿真芯片,一直没有成功,后来发现IAP15F2K61S2这个仿真芯片据说更好用,就准备买IAP15F2K61S2双列直插和贴片的试试看看,由于缺货和价格原因,只买到一片IAP15F2K61S2双列直插,专门设计了IAP15F2K61S2双列直插仿真实验板,把IAP15F2K61S2设置为仿真芯片,和Keil uVision4连接没有问题,硬件仿真还比较好用,也顺便画了IAP15F2K61S2贴片转直插的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