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DS3231+DS18B20+DHT11+OLED12864+ESP8266_01S组成网络时间 有待改善

楼主:
#
每个文件分开   可以少点弯路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12864.h"
#include "uart.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S3231.h"

sbit led1=P0^6;
sbit led2=P0^7;
uint8 a,wendu;
uint16 b,c;

void riqi(void);
void shijian(void);
void Uart2_Init(void);

/*********************定时器函数************************************/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Init()                //1000微秒@22.1184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5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b++;
        if(b>1000)
        {
        b=0;
        led1=~led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的中断
{
        TL1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c++;
        if(c>1000)
        {
        c=0;
        led2=~led2;
        }
}

void duishi()
{

        delayms(1000);
        UART2_SendStr("GET http://api.k780.com:88/?app=life.time&appkey=10003&sign=b59bc3ef6191eb9f747dd4e83c99f2a4&format=json\r\n\r\n");
        nian=(Data[6]-48)*10+(Data[7]-48);
        yue=(Data[9]-48)*10+(Data[10]-48);
        ri=(Data[12]-48)*10+(Data[13]-48);
        zhou=Data2[4]-48;
        shi=(Data[15]-48)*10+(Data[16]-48);
        fen=(Data[18]-48)*10+(Data[19]-48);
        miao=(Data[21]-48)*10+(Data[22]-48)+4;
        if(miao>60)  {miao=60;fen+=1;}
        Ds3231Init();
        //SendString("+++");

}

void main()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
        Timer1Init();//初始化定时器1

        EA=1;//开启总中断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
        ET1=1;//开启定时器1中断

        Delayus(6000);
        P0M0=0X00;P0M1=0X00;
        P1M0=0X00;P1M1=0X00;
        P2M0=0X00;P2M1=0X00;
        P3M0=0X00;P3M1=0X00;
        P4M0=0X00;P4M1=0X00;
        P5M0=0X00;P5M1=0X00;
        P6M0=0X00;P6M1=0X00;

        OLED_Init();
        OLED_Fill(0xff);
        delayms(200);
        OLED_Fill(0x00);
        delayms(200);
        OLED_CLS();

        Uart2_Init();

        zhoucqh();

        ESP8266_Init();
        duishi();

        while(1)
        {
                temget();
                wendu=temget();

                DHT11_receive();

                Ds3231ReadTime();
                shijian();
                riqi();
        }
}

void riqi(void)
{
        OLED_P8x16Ch(0,0,yue/10);
        OLED_P8x16Ch(8,0,yue%10);
        OLED_P8x16Ch(16,0,13);
        OLED_P8x16Ch(24,0,ri/10);
        OLED_P8x16Ch(32,0,ri%10);
        OLED_P8x16Ch(80,0,12);
        OLED_P8x16Ch(88,0,wendu%100/10);
        OLED_P8x16Ch(96,0,wendu%10);
        OLED_P8x16Ch(104,0,11);
        OLED_P8x16Ch(112,0,RH/10);
        OLED_P8x16Ch(120,0,RH%10);
}
void shijian(void)
{
        OLED_P16x32Ch(0,2,shi/10);
        OLED_P16x32Ch(16,2,shi%10);
        OLED_P16x32Ch(32,2,10);
        OLED_P16x32Ch(48,2,fen/10);
        OLED_P16x32Ch(64,2,fen%10);
        OLED_P16x32Ch(80,2,10);
        OLED_P16x32Ch(96,2,miao/10);
        OLED_P16x32Ch(112,2,miao%10);

        OLED_P16x16Ch(0,6,24);
        OLED_P16x16Ch(16,6,25);
        if(zhou==0)OLED_P16x16Ch(32,6,26);
        else OLED_P16x16Ch(32,6,zhou);
}

程序还有待改善,大家一起完善下:

网友A(2021-05-08):
备注下:mcu频率为22.1184     esp8266 115200     DHT11对时钟要求较高,个人修改要注意,  定时器为附带,可以删除

网友B(2025-05-09):
稍稍修改一下,ESP8266.c中的串口2中断函数里面,变量a,b应该为static

网友C(2023-02-07):
原来WiFi模块插上OLED 屏幕就闪,是我的51开发板的3.3V有问题,换单独的3.3V电源就好了
在串口助手里面设置WiFi模块方法如下:
esp8266获取网络时间
1.使用串口发送指令AT+CWMODE=1设置模块Wi-Fi应用模式为Station模式;

2.发送指令AT+RST重启模块使应用模式更改生效;

3.发送指令AT+CWJAP ="ssid","pwd"连接AP;

4.发送指令AT+CIPMUX=0设置模块为单路连接模式,模块默认为单路连接模式;

5.发送指令AT+CIPSTART="TCP","api.k780.com",80 与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

6.发送指令AT+CIPMODE=1设置模块传输模式为透传模式;

7.发送指令AT+CIPSEND开启透传模式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模块收到此指令后先换行后返回“>”

8.剩下只需要发送 GET api.k780:88/?app=life.time&appkey=10003&sign=b59bc3ef6191eb9f747dd4e83c99f2a4&format=json&HTTP/1.1 \r\n,就能获取到年月时间。

网友C:
按照楼主的程序,单片机用的STC15F2K60S2,接上WiFi模块(接在单片机的串口2),OLED 屏幕闪烁,不显示字符,不接WiFi模块OLED能正常显示,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我单片机用的15F2K60S2,不接WiFi模块OLED能正常显示,接上WiFi模块OLED 屏幕就不停的闪,是什么原因呢?     WiFi模块用串口助手调试能获取到网络时间

网友D(2022-04-24):
非常不错,实测可用

网友E(2022-03-03):
我正在进行中,学习一下

网友F:
谢谢,正在学习。十分感谢。

网友G:
谢谢啦,可以学习一下,可以使用stm32单片机开发

网友D(2021-12-14):
相当不错的资源,下载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