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电子琴设计怎么外接存储芯片?

楼主:
单片机电子琴设计的一个问题,要求音乐是通过外接芯片存储的,
不能直接写入程序,
友友们应该怎么加芯片呀!

网友A(2021-05-08):
拿烙铁焊,或者杜邦线插,杜邦线容易松动,最好焊接。别浪费时间玩proteus了 。这种软件 公司里面使用的概率比中500万还低。

网友B:
外扩EPROM即可

网友C:
杜邦线插,杜邦线容易松动,最好焊接

网友D:
可以加一个AT24C02芯片,通过IIC个单片机通信,单片机内部通过软件模拟时序实现IIC通信。电路比较简单,网上随便一搜就有。

网友E:
仿真不好弄,试试24c202也可以,用程序模拟iic,随便两个io都可以,但是这个24c02容量太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仿真不好弄,试试24c202也可以,用程序模拟iic,随便两个io都可以,但是这个24c02容量太小了

5555老师要求要用C51仿真,还要拓展存储器或者芯片

网友F:
怎么扩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