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05-08):
我想做一个频率计。使用外部中断采样,定时器定时。然后用74hc595配合数码管显示。但是当频率过高时,外部中断一直打断主函数,导致数码管不能正常显示。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外部中断默认的是高优先级,也就是说有外部中断的时候,先响应外部中断。做频率计,你可以在外部中断产生的时候,单片机其它的资源都让位给中断程序,主程序休息,全部资源都用来响应外部中断计数,到规定的时长后,强制关断外部不断,让主程序进行计算和显示,显示完成后,再次打开外部中断,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不过要注意,用单片机做频率计,不能超过单片机的最高工作能力,否则会出错。

网友B:
那就把显示在中断里 只不过 这就会影响中断采集 高频上限,主要看 你那边采集最高的频率是多少 ,根据需求去调试。

网友C:
启用单片机计数器功能吧

网友D:
可以把显示放到终端里试一试

网友D:
把显示放到终端里呀,应该不会影响什么了

网友E:
低频时用外中断计时测量
高频时关闭外中断,用计数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显示在中断里 只不过 这就会影响中断采集 高频上限,主要看 你那边采集最高的频率是多少 ,根据需求 ...

用52单片机 最高是要实现99khz

网友F:
不建议用595 ,如果非要用 那么 595用位操作发送字节 比移位操作要快很多

网友G:
单片机中断和Java、Android中的线程有些像。中断的使用:首先要声明、设置中断服务,在此以外部中断0和1作解。首先要设置中断的触发方式,再设置中断的开启,最后再设置中断的总开关。IT0=1和IT1=1分别设置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低电平触发也就是下降沿触发,同理IT1的触发方式也是如此。EX0=1和EX1=1是设置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都开启。EA=1是设置开启中断的所有开关。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AIOT魔法师」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967600/article/details/8302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