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为啥单片机+LCD1602显示的是这样子的?问题如下

楼主:
LCD显示正常应该是是温度Wd:00  H00  L00,湿度Sd:00% H00% L00% ,但是仿真图显示出来的是不对的;另外就是按键函数那块,按键不起温湿度选择加减,而且对应的LED报警也是不对的;最后就是DHT11温湿度传感也可能有问题。全部代码如下,希望有大佬可以解决一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intrins.h>
sbit beep = P1^0;
uchar a_a;
bit flag_300ms ;
uchar key_can;
sbit wh_led = P1^4;
sbit wl_led = P1^3;
sbit sh_led = P1^5;
sbit sl_led = P1^6;
uchar flag_en = 1;
uchar menu_1;
uint t_high = 30,t_low = 10;
uint s_high = 30,s_low = 10;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sbit dht11=P1^1;
uchar table_dht11[5]={1,2,3,4,5};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 =P2^2;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éÏéyÑØÖ′DD
        delay_uint(100);
        e=0;
}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void init_1602()               //LCD16023õê¼»ˉoˉêy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Wd:00  H00  L00   ");
        write_string(2,0,"Sd:00% H00% L00% ");
        write_zifu(1,5,0xdf);
        write_zifu(1,10,0xdf);
        write_zifu(1,15,0xdf);
        write_sfm2(1,3,table_dht11[2]);
        write_sfm2(2,3,table_dht11[0]);
        write_sfm2(1,7,t_high);
        write_sfm2(2,7,s_high);
        write_sfm2(1,10,t_low);
        write_sfm2(2,10,s_low);

}
void time_init()
{
        EA   = 1;
        TMOD = 0X01;
        ET0  = 1;
        TR0  = 1;
}
uchar key_can;         //°′¼ü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P3 |= 0xf0;    //¸ßËÄλ
        if((P3 & 0xf0) != 0xf0)
        {
                delay_1ms(1);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1; break;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case 0x70: key_can = 3; break;
                        }
                }
        }
        else
                key_new = 1;
}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init_1602();
                }
        }
        if(menu_1 == 1)
        {
                if(key_can == 2)
                {
                        t_high ++ ;
                        if(t_high > 99)
                                t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t_high -- ;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write_sfm2(1,8,t_high);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menu_1 == 2)
        {
                if(key_can == 2)
                {
                        t_low ++ ;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t_low -- ;
                        if(t_low <= 1)
                                t_low = 1;
                }
                write_sfm2(1,13,t_low);
                write_com(0x80+13);
                write_com(0x0f);
        }
        if(menu_1 == 3)
        {
                if(key_can == 2)
                {
                        s_high ++ ;
                        if(s_high > 99)
                                s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s_high -- ;
                        if(s_high <= s_low)
                                s_high = s_low + 1;
                }
                write_sfm2(2,8,s_high);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com(0x0f);
        }
        if(menu_1 == 4)
        {
                if(key_can == 2)
                {
                        s_low ++ ;
                        if(s_low >= s_high)
                                s_low = s_high - 1;
                }
                if(key_can == 3)
                {
                        s_low -- ;
                        if(s_low <= 1)
                                s_low = 1;
                }
                write_sfm2(2,13,s_low);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com(0x0f);
        }
}
void dst11()
{
        uchar i,j;
        dht11 = 0;
        delay_1ms(5);
        dht11 = 1;
        delay_uint(4);
        if(dht11 == 0)
        {
                while(dht11 == 0);
                while(dht11 == 1);
                for(i=0;i<5;i++)
                {
                        for(j=0;j<8;j++)
                        {
                                table_dht11[i] <<= 1;
                                while(dht11 == 1);
                                delay_uint(4);
                                if(dht11 == 1)
                                {
                                        table_dht11[i] |= 0x01;
                                        while(dht11 == 1);
                                }
                        }
                }
        }
        dht11 = 1;
}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value2,value3,value4;
        if((table_dht11[2] >= t_high))
        {
                value1 ++;
                if(value1 > 2)
                {
                        wh_led = 0;
                }
        }
        else
        {
                value1 = 0;
                wh_led = 1;
        }
        if((table_dht11[2] <= t_low))
        {
                value2 ++;
                if(value2 > 2)
                {
                        wl_led = 0;
                }
        }
        else
        {
                value2 = 0;
                wl_led = 1;
        }
        if((table_dht11[0] >= s_high))
        {
                value3 ++;
                if(value3 > 2)
                {
                        sh_led = 0;
                }
        }else
        {
                value3 = 0;
                sh_led = 1;
        }
        if((table_dht11[0] <= s_low))
        {
                value4 ++;
                if(value4 > 2)
                {
                        sl_led = 0;
                }
        }else
        {
                value4 = 0;
                sl_led = 1;
        }
        if((wh_led == 0) || (wl_led == 0) || (sh_led == 0) || (sl_led == 0))
        {
                value ++;
                if(value >= 2)
                        if(flag_en == 1)
                        beep = ~beep;
        }
        else
        {
                beep = 1;
                value = 0;
                flag_en = 1;
        }
}
void main()
{
        beep = 0;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time_init();
        init_1602();
        dst11();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dst11();
                        write_sfm2(2,3,table_dht11[0]);
                        write_sfm2(1,3,table_dht11[2]);
                        clock_h_l();
                }
                key();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if(key_can == 3)
                        {
                                flag_en = 0;
                        }
                }
                delay_1ms(1);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value = 0;
        }
}

网友A(2021-05-08):
我发了个贴子 更新了LCD1602的时间要求 你可以先去看看 照着改动

网友B:
仿真图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