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显示字体的问题

楼主:
下面是一段代码,用来打印一个8*16的英文字母。问题来了,我利用数组输入字母的信息,在屏幕上显示的是一堆乱码。当我换种方式,一列一列输入要输出的信号,屏幕上反而能正常显示字母。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void show(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code* p)
{
        uchar i=0;
        uchar k = p[0];
        SelectScreen(screen);
        setLcdX(page);
        setLcdY(column);
        for(i=0;i<8;i++)
        {
                k = p[i];
                writeShowData(k);
        }
        setLcdX(page+1);
        setLcdY(column);
        for(i=0;i<8;i++)
        {
                k = p[i+8];
                writeShowData(k);
        }
}

直接输入每列输出信息

直接输入每列输出信息

用数组输入每列输出信息

用数组输入每列输出信息

网友A(2021-05-08):
LCD初始化的时候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初始化的时候出错了?

为了观察效果我特意让屏幕不初始化,直接输出数组内信息,结果读出来的是乱码

网友C:
能正确显示,初始化应无问题。 k = p[i+8], p[8]以后是否有正确字符信息?,改为k = p[i]试试能否显示“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正确显示,初始化应无问题。 k = p, p[8]以后是否有正确字符信息?,改为k = p试试能否显示“T”?

不行呢,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写了一个头文件就解决了,真是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