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英文的高手,这种HYLCM12864G点阵屏可以改为串口驱动吗?

楼主(2021-05-08):
HYLCM12864G(用ST7565P芯片驱动)按可参照有关PDF文档(参考文档附后)接为并口模式驱动成功,但想改为串口驱动却无法显示。我们知道,兼容串并口驱动的12864屏,通常有PSB引脚。PSB接地为串口模式,接高电平为并口模式,但这种屏外接引脚没有PSB引脚,是不是就无法串口驱动了?

HYG1286493G(ST7565P驱动).pdf

网友A:
R1短接试下

网友B:
When the serial interface has been selected (P/S = “L”) then when the chip is in active state (/CS = “L”) the serial data input (SI) and the serial clock input (SCL) can be received. The serial data is read from the serial data input pin i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serial clocks D7, D6 through D0, in this order. This data is converted to 8 bits parallel data i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eighth serial clock for the processing.

网友B:
不知道P/S怎么置L, 如果能选,那,CS=L,SI 输入,SCL上沿录入,(按照D7到D0的顺序)。另外,A0为H时,录入的是命令啊,为L时是显示的数据

楼主:
短接R1没有作用,R1两端的都是低电平的,估计这个引脚不是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P/S怎么置L, 如果能选,那,CS=L,SI 输入,SCL上沿录入,(按照D7到D0的顺序)。另外,A0为H时,录 ...

是的,就是找不到P/S引脚,莫非厂家下狠心,没有把P/S引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R1没有作用,R1两端的都是低电平的,估计这个引脚不是P/S。

C1那脚接电阻对地再看看,不行试试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那脚接电阻对地再看看,不行试试C2。

各电容引脚电压如下:
C1:0.44
C2:0
C3:0
C4:0.35
C5:0.39
C6:3.31
C7:3.31
C8:2.8
C9:2.7
C10:3.35
无论短接任何一脚到地,均没有作用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出问题:
/****************************************************************************
函数功能:串口移位输出
入口参数:datain
****************************************************************************/
void LCDShiftWrite(char dat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ries;
        Series = datain;

        for(i=8;i>0;i--)
        {
                SCL=0;_nop_();
                if(Series & 0x80){SI=1;}
                else {SI=0;}
                _nop_();_nop_();
                SCL=1; //
                Series = Series << 1;
        }

}
/****************************************************************************
函数功能:向ST7565写命令
入口参数:命令字 cmd
****************************************************************************/
void WriteCom(uchar cmd)
{
        CS=0;
        A0=0; //命令
        LCDShiftWrite(cmd);
        CS=1; //

}
/****************************************************************************
函数功能:向ST7565写数据
入口参数:数据 dat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CS=0; //
        A0=1; //数据
        LCDShiftWrite(dat);
        CS=1; //
}
串口驱动时,RW和E接地,
其他代码与并口一样。

网友C:
COG时,PSB没有绑出,所以,改不了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G时,PSB没有绑出,所以,改不了串行

应该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