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多功能正负直流电源电路设计

楼主(2021-05-08):
实验设计任务

(1)掌握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稳压三极管的选型;

(3)掌握正直流电源(+5V, +3.3V, +24V)电路的设计、仿真与调试;

(4)掌握负直流电源(-12V)电路的设计、仿真与调试;

(5)掌握方案设计与论证;

(6)掌握用相关软件进行电路图设计、仿真,以及对仿真结果的分析、总结。

.设计电路原理和原理图

稳压直流电源是由变压器、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组成

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了桥式整流器电路来实现电流的整流,其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有效值之间关系为:U0=0.9U2。
    我们采用可调式三端稳压管LM317、固定式三端稳压管LM78系列、LM79系列来实现3.3V、5V、24V、-12V的多选择电源电压。

LM317的原理如下: 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用下式计算,Vo=1.25(1+R2/R1)。仅仅从公式本身看,R1、R2的电阻值可以随意设定。然而作为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R1和R2的阻值是不能随意设定的。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37V。

其次是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料称为最小泄放电流。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值一般为1.5mA。由于317稳压块的生产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也不相同,但一般不大于5mA。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小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不能正常工作。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可以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如果用317稳压块制作稳压电源时,没有注意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那么你制作的稳压电源可能会出现下述不正常现象:稳压电源输出的有载电压和空载电压差别较大。

LM78/LM79系列三端稳压原理如下:

   用LM78/LM79系列三端稳压IC来组成稳压电源所需的外围元件极少,电路内部还有过流、过热及调整管的保护电路,使用起来可靠、方便,而且价格便宜。该系列集成稳压IC型号中的LM78或LM79后面的数字代表该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如LM7806表示输出电压为正6V,LM7909表示输出电压为负9V。

   因为三端固定集成稳压电路的使用方便,电子制作中经常采用。

我们在实验中实现3.3V的电源电压时利用LM317采用了R1=450Ω,R2=725Ω。分别利用LM7805、 LM7912来实现5V、 -12V电源的电压的输出。利用电容实现电流滤波的作用。

分块设计:

1.+3.3V:

电源稳压块LM317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37V,且输出电压可用如下公式计算:Vo=1.25(1+R2/R1)。令Vo=3.3V,R1=450Ω,可计算得到R2=725Ω。连接电路并对电路进行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2.+24V:

根据电源稳压块LM317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令Vo=24V,R1=450Ω,可计算得到R2=8.19KΩ。连接电路并对电路进行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3.+5V:

电源稳压块LM7805本身的输出电压就是+5V,所以,只要在其左右两边加上滤波电容即可得到稳定的+5V输出电压。连接电路并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4.-12V:

LM7912是输出电压Vo=-12V的电源稳压块,要得到-12V的稳定输出电压,只需在LM7912的两边加上滤波电容。电路图及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因LM7912本身的原因,误差较大。

整合以上各分块电路,变压器:原线圈数:副线圈数=18:1得整个多功能正负直流电源的原理图如下:

四.整合后对整个电源各功能的仿真测试结果

  • -12V

  • +24V的测量值

  • +5v的测量结果

  • +3.3v测量结果

.设计总结

在本次设计中,由于LM7912本身误差使得我们测量数据为-12.642V,偏理论值较大,在利用protel99SE制作电路板时,无法找到LM7824,故采用LM317来实现24V的输出,在电路原理图绘制中,连线、网络节点的应用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在PCB电路板的制作过程中,各种元器件封装属性对PCB网络表格的载入尤为重要,在PCB布线的过程中,元器件的布局对PCB制作成功至关重要。

在利用Multisim仿真时,我们利用电路模块封装来进行一系列实验数据的测试,在3.3V输出过程中,通过不断的调整R2/R1的值,直到测试结果为3.313V,可见实验是在不断的尝试、修改、测试,经过多次调整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附录:
PCB电路板及3D视图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