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7光耦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1-05-08):
这么设计行吗,给6N137供电是5V但是信号端接3.3V。
我实物测量是单片机端输出低电平,但是6N137的3引脚电势为2V左右,始终不能将其拉低。

我想我可能是对它的8号引脚理解不够。还请大神指点一下,这种高速光耦为何要单独供电?

网友A:
6N137的7脚不能闲着,让它也参与进来。

网友B:
7脚接高电平试看

网友C:
3脚接哪里去了?前向电流也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脚接哪里去了?前向电流也非常重要。

接单片机引脚,引脚配置推拉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37的7脚不能闲着,让它也参与进来。

这个可以不接,手册里都不接

网友D:
单独供电是为了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防止干扰。

网友E:
6N137只用了输出,输入没用是不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不接,手册里都不接

记得7脚是使能端,手册里可以不接,你不接不行,它就是这么豪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供电是为了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防止干扰。

没错,您说的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这个电路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正常工作。甚至用6N137来隔离USART或者CAN都是可以这样的。只是我自己没配置好代码。

网友F:
所以
    “我实物测量是单片机端输出低电平,但是6N137的3引脚电势为2V左右,始终不能将其拉低。”
这个原因找到了吗?或者是你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