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可以通过PWM调速匀速吗?就是一上电后先加速到一定速度后保持匀速转动

楼主(2021-05-08):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直流电机可以通过PWM调速匀速吗?就是一上电后先加速到一定速度后保持匀速转动,有参考程序吗?

网友A:
直流电机带反馈吗?
直流电机支持0-几V的输出?
没描述清楚

网友B:
普通电机用PWM调速原则是能转动,但低速时时抖动,带负载能力下降,高速时会好一点,但不如恒电压驱动好。

网友C:
可以做到  近似可以认为直流电机的输入功率与转速成正比(空载情况下,如果要做到误差小还要考虑温度)通过采集输入电压与电流就可以知道转速,调节电压就可以调节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带反馈吗?
直流电机支持0-几V的输出?
没描述清楚

12v直流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到  近似可以认为直流电机的输入功率与转速成正比(空载情况下,如果要做到误差小还要考虑温度)通过 ...

高速的,不会抖动吗?我就是一直加速,匀速不了

网友D:
可以啊,arduino的A0装10K电位器,然后3脚输出PWM控制直流电机的PWM脚。如果直流电机没有PWM控制脚的话,可以到某一个宝掏一个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的PWM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