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12v120w开关电源DIY可调电源 TL494 0v~28V,0~5A可调

楼主(2021-05-08):
由于制作时不确定能不能成功,所以制作过程没有拍照,抱歉。
改输出可调。改电压可调。
具体改可调方法和网上的差不多:改之前先去掉启动电阻,用12Ⅴ小电源给494供电,然后改大输出电容耐压,去掉短路保护,更换电流取样电阻
TL494部分改造:找到TL494的13、14脚(电路上是直接短接在一起的),找到去15脚的电阻(47K),挑起接13、14脚这一端,电阻接电位器动臂,电位器一端接13、14脚,另外一端接地组成调流。找到TL494的13、14脚(电路上是直接短接在一起的),找到去2脚的电阻(5.6K),挑起接13、14脚这一端,电阻接电位器动臂,电位器一端接13、14脚,另外一端接地组成调压。也就是通过改变15脚电位来调流,通过改变2脚电位来调压。
接地的在主变压器下找,与TL494的第7脚相连的。

网友A(2023-02-16):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这种玩法作为乐趣与探索可以做做,高可靠使用还是直接采购为好。

网友C:
没电路图吗?

网友D(2023-03-29):
12V输出的开关变压器匝数,要提高到28V的效果,这也太@#!¥%……

网友E:
建议上传制作过程。

网友F:
以前也改过,感觉还是不稳定

网友G(2023-07-09):
上照片没有用,上电路原理图才是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