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8*16点阵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21-05-08):
电路图如下:

8*8共阳点阵,行阳列阴,行用74ls164,列用74hc154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ADDR0 = P2^0;
sbit ADDR1 = P2^1;
sbit ADDR2 = P2^2;
sbit ADDR3 = P2^3;
sbit COW_1641 = P0^0;
sbit COW_1642 = P0^2;
sbit CLK_1641 = P0^1;
sbit CLK_1642 = P0^3;
sbit TEST = P0^7;

unsigned char colcount[16]={0,1,2,3,4,5,6,7,8,9,10,11,12,13,14,15};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8] = {0x00,0x00,0x7E,0x48,0x48,0x48,0x00,0x00};  //字母 F ,纵向取模,反选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
        unsigned char i;
        for(;delay>0;delay--)
                for(i=0;i<110;i++);
}

void main(){
        unsigned int col,coldata,speed;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 ( 1 ) {
                P2=0xff;
                for (col=0;col<8;col++){
                        P2=col;
                        temp=image[col];
                        for(coldata=0;coldata<8;coldata++){
                                CLK_1641 = 0;
                                COW_1641=(temp)&0x80;
                                CLK_1641 = 1;
                                temp<<=1;
                        }
                        CLK_1641 = 0;
                        CLK_1641 = 1;
                        delay(20);
                }
        }
}

我的问题如下:
1、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可以,主要是考虑154直接接点阵是否会烧?
2、现在点阵显示的“F”是上下翻转后又镜像,这个问题是代码哪里错了?

谢谢!

网友A: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LED16x16点阵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B:
让你看个例子送数码管显示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看个例子送数码管显示4

咱们的代码基本一样,除了我最后多一条164上升沿。
我现在代码方面的现象是要显示一个字母“F”,现在显示的是“╛” ,我在写这条回复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应该是把点阵屏旋转180°就能得到正确的图像。那么我把我的问题重新整理如下:
1、在硬件上这样接是否可以,主要是担心把74154给烧了,如果不可以还需要接什么?
2、目前的现象是显示有闪烁感,F的竖还行,两个横就是两个点在移动,整体上闪烁感很强。程序里行列两条延时语句调整了很久了,没有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能怎么解决?

谢谢你的耐心!

网友B:
要是我设计决不会使用你这样的电路让人笑话,虽然说不至于干扰到蛋骗鸡,也不算是好的电路;当心电流不足的话使用三极管扩流还用说?图中不是已经用了三极管了?且点阵自身已经有限流了还加电阻纯属画蛇添足之举;闪烁的话优化程序即可。

网友B:
应该看到上例回复你的代码中有注释延时+延时的,自己认真体会。

网友B:
看来对硬件不熟悉,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的,不足就去学,电路是要看参数去设计的,不是随口说或猜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