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单片机+ad0809模块 EOC一直处于低电平

楼主:
做学校的电子设计竞赛要做一个电压测量器,想使用ad0809模块去做,ad0809的IN0口外接了一个ne555信号发生器,单片机使用的是STC89C52RC,输入地址位使用模块上的跳线帽选择了IN0,设备的其余部分还没有加上去,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程序一直卡在“while(EOC==0)”这个地方无法继续运行,想请求各位大佬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万分感谢!

以下是单片机代码部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volt=0; //电压值测定值
sbit CLK=P2^7; //时钟信号
sbit START=P2^4; //转换启动开关
sbit EOC=P2^5;        //转换结束标志
sbit OE=P2^6;//定义ADC0809各脚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y,z;
        for(y=x;y>0;y--)
                for(z=250;z>0;z--);
                }

void ADC()
{
        EA=1;//开中断
  OE=0;
        //确保进入正常AD转换状态
        START=0;
        delay(10);
        START=1;
delay(10);
        START=0;//ad开始转换
        while(EOC==0);
      OE=1;
        EA=0;//关中断
        volt=P0;//获取转换值保存到volt中,(P0为转换后数据)
        volt=volt*196;

        OE=0;//输出转换结束 (要在获取转换值之后)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TL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CLK=!CLK;     //取反
}

void main()
{
  TMOD=0X01;
CLK=0;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开启定时器0*/
        while(1)
        {
                ADC();//调用模数转换程序
}
}

网友A(2021-05-08):
求求各位大佬帮助(ο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