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使用malloc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1-05-08):
我在网上看到51单片机似乎不建议使用malloc函数,但这段程序也是看了论坛一位大佬写的多级菜单的程序,不知道怎么改
求教怎么才能正确初始化菜单 使用的是stc89c52r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O引脚定义***********************************************************/
sbit LCD_RS=P1^0;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E=P1^2;
sbit PSB =P1^6;                //PSB脚为12864-12系列的串、并通讯功能切换,我们使用8位并行接口,PSB=1
sbit KEY1=P3^7;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4;
sbit KEY5=P3^3;
sbit KEY6=P3^2;   //定义按键1~7

/********宏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函数声明*************************************************************/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Clear(void);
void LCDFlash(void);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highligh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idth,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ine);
void func(void);
void LCDClear(void);
void LCD_0(void);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首先定义一个菜单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menu                      //定义一个菜单
{
unsigned char range_from,range_to;     //当前显示的项开始及结束序号
unsigned char itemCount;               //项目总数
unsigned char selected;                //当前选择项
unsigned char *menuItems[17];                  //菜单项目
struct menu **subMenus;                //子菜单
struct menu *parent;                   //上级菜单 ,如果是顶级则为null
void (**func)();                       //选择相应项按确定键后执行的函数

}Menu;

Menu MainMenu = {                       //定义主菜单
0,3,4,0,                               //默认显示0-3项,总共4项,当前选择第0项
  {
  "测量表          ",                   //  >表示有下级选项
  "其他设置        ",
  "保护设定        ",
  "查询           >"
  }
};

Menu searchMenu = {                    //查询菜单
0,3,6,0,
{
  "记帐记录明细   ",
  "未采集记录数   ",
  "设备机号       ",
  "本机IP地址     ",
  "记录空间大小   ",
  "软件版本       "
}
};
Menu *currentMenu;                               //当前的菜单

//初始化菜单:
void initMenu()
{
char mempool[512];
init_mempool (&mempool, sizeof(mempool));
MainMenu.subMenus = malloc(sizeof(&MainMenu)*4);
MainMenu.subMenus[0] = &searchMenu;//第1到3项没有子菜单置null,选择后程序会调用func中相应项中的函数
MainMenu.subMenus[1] = NULL;
MainMenu.subMenus[2] = NULL;
MainMenu.subMenus[3] = NULL;//第四项查询有子菜单

MainMenu.func = malloc(sizeof(&func)*4);
MainMenu.func[0] = NULL;
MainMenu.func[1] = NULL;
MainMenu.func[2] = &func;//当选择了并按了确定,会执行func函数
MainMenu.func[3] = NULL;
MainMenu.parent = NULL;//表示是顶级菜单

searchMenu.subMenus = malloc(sizeof(&searchMenu)*6);
searchMenu.subMenus[0] = searchMenu.subMenus[1] = searchMenu.subMenus[2] = searchMenu.subMenus[3] = searchMenu.subMenus[4] = searchMenu.subMenus[5] = NULL;
searchMenu.func = malloc(sizeof(&printf)*6);
searchMenu.func[0] = searchMenu.func[1] = searchMenu.func[2] = searchMenu.func[3] = searchMenu.func[4] = searchMenu.func[5] = NULL;
searchMenu.parent = &MainMenu;//上一级菜单是MainMenu.进入查询子菜单后按返回键,将会显示这个菜单项

currentMenu = &MainMenu;

}

//main

int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LCDInit();                 //LCD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
  initMenu();
  display(currentMenu->selected);
  while(1){
unsigned char key = key_scan();
if(key == 0)
  {
  Delay5Ms();
        Delay5Ms();
   continue;
  }
  switch(key)
  {
   case 3://向上
    if(currentMenu->selected == 0)//到了第一项
     break;
    else
    {
     currentMenu->selected--;
     if(currentMenu->selected < currentMenu->range_from)//更新显示的区域
     {
      currentMenu->range_from = currentMenu->selected;
      currentMenu->range_to = currentMenu->range_from+3;
     }
     display(currentMenu->selected);
     break;
    }
   case 4://向下
    if(currentMenu->selected == currentMenu->itemCount-1)
     break;
    else
    {
     currentMenu->selected++;
     if(currentMenu->selected>currentMenu->range_to)
     {
      currentMenu->range_to = currentMenu->selected;
      currentMenu->range_from = currentMenu->range_to-3;
     }
     display(currentMenu->selected);
     break;
    }
   case 1://Enter键
   {
    if(currentMenu->subMenus[currentMenu->selected] !=NULL)
    {
     currentMenu=currentMenu->subMenus[currentMenu->selected];
     display(0);
    }
    else
    {
     if(currentMenu->func[currentMenu->selected] != NULL)
     {
      currentMenu->func[currentMenu->selected]();//执行相应的函数

      display(currentMenu->selected);//返回后恢复原来的菜单状态
     }
    }
    break;
   }
   case 6://返回键
   {
    if(currentMenu->parent!=NULL)//父菜单不为空,将显示父菜单
    {
     currentMenu = currentMenu->parent;
     display(currentMenu->selected);
    }
    break;
   }
   default:
     break;
  }
    Delay5Ms();
          Delay5Ms();
}
}

/*************************反白显示*************************************/
void highligh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idth,unsigned char mode)                //反白,X值为0-7,Y值为0-3,width为行反白格数
{
  unsigned char i,j,flag=0x00;
  if(y>1)
  {
   flag=0x08;
   y=y-2;
  }
  WriteCommandLCD(0x34,1);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且打开扩展指令集
        for(i=0;i<16;i++)
        {
                WriteCommandLCD(0x80+(y<<4)+i,1);
                WriteCommandLCD(0x80+flag+x,1);
                for(j=0;j<width;j++)
                {
                        WriteDataLCD(mode);
                        WriteDataLCD(mode);
                }
        }
        WriteCommandLCD(0x36,1);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WD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WC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LCD_E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LCD_E = 0;
         return(1);
}

/***********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0,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短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11104;
         while(TempCyc--);
}

/***********长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void LCD_0        (void){
        unsigned char x,y,i;
        unsigned int tmp=0;
        for(i=0;i<9;){                                                //分两屏,上半屏和下半屏,因为起始地址不同,需要分开
        for(x=0;x<32;x++){                                        //32行
                WriteCommandLCD(0x34,1);
                WriteCommandLCD((0x80+x),1);        //列地址
                WriteCommandLCD((0x80+i),1);        //行地址,下半屏,即第三行地址0X88
                WriteCommandLCD(0x30,1);
                for(y=0;y<16;y++)
                        WriteDataLCD(0x00);//读取数据写入LCD
                tmp+=16;
        }
        i+=8;
        }
        WriteCommandLCD(0x36,1);                        //扩充功能设定
        WriteCommandLCD(0x30,1);
}

//扫描键盘并返回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sta = 1;//设置一个状态,表示按键是否按下,1为抬起
        if(sta == 1&&(KEY1 == 0||KEY2 == 0||KEY3 ==0||KEY4 ==0||KEY5 ==0||KEY6 ==0))//如果有一个按键按下,则进入下面程序,注意此时使用的逻辑或的关系
        {
               Delay5Ms();//消抖5ms
                sta = 0;//设置一个状态,表示按键是否按下,0为按下

                if(KEY1== 0)       return 1;
                else if(KEY2 ==0)  return 2;
                else if(KEY3 ==0)  return 3;
                else if(KEY4 ==0)  return 4;
                else if(KEY5 ==0)  return 5;
                                              else if(KEY6 ==0)  return 6;
        }
        else if (KEY1 == 1&&KEY2 == 1&&KEY3 ==1&&KEY4 ==1&&KEY5 ==1&&KEY6 ==1) sta = 1;//表示没有按键按下,注意此时使用的是逻辑与的关系;
        return 0;//没有按键按下
}

//用于显示菜单项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ine)                    //显示菜单项并设置选中的项反白
{
         int i;
line = 3-(currentMenu->range_to-line);
   LCD_0();
for(i = 0;i<4;i++)
{
          Lcd_Disp(i+1,0,currentMenu->menuItems[i+currentMenu->range_from]);
}
highlight(0,line,8,255);//反白显示指定行
}

void func(void)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X为行,Y为列
    unsigned char address;
        switch(x)
        {
            case 0: address = 0x80 + y; break;
            case 1: address = 0x80 + y;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90 + y;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88 + y; break;
            case 4: address = 0x98 + y; break;
            default:address = 0x80 + y; break;
        }
    WriteCommandLCD(address, 1);
}

void Lcd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WriteCommandLCD(0x30,1); //进入标准模式
        LCD_Set_XY(x,y);
        while (*s)
        {
                WriteDataLCD(*s);
                s++;
        }
       WriteCommandLCD(0x36,1); //返回图形模式
}

网友A(2022-03-04):
子菜单和执行函数都应该用一级指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