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顺序延时程序的设计思路

楼主(2021-05-08):
先谢谢大家

想一个按键按下后LED0-LED7按照顺序延时点亮,延时时间不等,松开按键后反向延时熄灭。请大侠赐教。指导一下如何下手

网友A:
按键按下或松手后,先读LED0-LED7的当前状态,再确定后续状态。延时时间按需任意调整num值。
#include<reg52.h>

sbit key=P3^4;

unsigned int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12M晶振延时时间 = t*8+6 (us)
{
        while(--t);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ey)
                {
                        switch(P1)
                        {
                                case 0xff: P1=0xfe;num=30000; break;
                                case 0xfe: P1=0xfc;num=35000; break;
                                case 0xfc: P1=0xf8;num=40000; break;
                                case 0xf8: P1=0xf0;num=45000; break;
                                case 0xf0: P1=0xe0;num=50000; break;
                                case 0xe0: P1=0xc0;num=55000; break;
                                case 0xc0: P1=0x80;num=60000; break;
                                case 0x80: P1=0x00;num=65000; break;
                        }
                }
                else
                {
                        switch(P1)
                        {
                                case 0xfe: P1=0xff;num=30000; break;
                                case 0xfc: P1=0xfe;num=35000; break;
                                case 0xf8: P1=0xfc;num=40000; break;
                                case 0xf0: P1=0xf8;num=45000; break;
                                case 0xe0: P1=0xf0;num=50000; break;
                                case 0xc0: P1=0xe0;num=55000; break;
                                case 0x80: P1=0xc0;num=60000; break;
                                case 0x00: P1=0x80;num=65000; break;
                        }
                }
                delay(num);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按下或松手后,先读LED0-LED7的当前状态,再确定后续状态。延时时间按需任意调整num值。

感谢感谢 马上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按下或松手后,先读LED0-LED7的当前状态,再确定后续状态。延时时间按需任意调整num值。

刚才测试了 不管怎么改num值都是速度很快的流水灯状态,8个LED顺序点亮时间在2s左右,还请大侠帮忙看看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 不管怎么改num值都是速度很快的流水灯状态,8个LED顺序点亮时间在2s左右,还请大侠帮忙看看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12M晶振延时时间 = t*8+6 (us)
unsigned int t 的最大值65535,需要长延时得改数据类型或改函数体。
/****ms延时函数(12MHz)****/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k=ms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0;j>0;j--);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12M晶振延时时间 = t*8+6 (us)
unsigned int t 的最大值65535,需要长延时 ...

感谢感谢 这个可以了

网友B:
谢谢热心的WULIN,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