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模块传输返回乱码

楼主(2021-05-08):
我通过蓝牙串口软件给单片机传输数字,返回输入值却出现乱码,这是为什么呢?通讯频率也没问题,字符集是utf-8,我是不太清楚51单片机内部数据怎么运算的,按理说        receiveData=SBUF;
        RI=0;
        SBUF=receiveData;
这一步写的也没错,前后脚变量都没变怎么就不行了呢?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 P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eceiveData;
void set_put();
void UsartInit() //初始化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主函数
{
        UsartInit();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
{
        receiveData=SBUF;
        RI=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set_put();
}
void  set_put() //数据处理
{
                        switch(receiveData)
                {
                        case('A'):LED=0xaa;break;//前进
                        case('B'):LED=0x99;break;//右转
                        case('C'):LED=0x55;break;//后退
                        case('D'):LED=0x66;break;//左转
                        case('E'):LED=0xff;break;//停止
                        default:break;
                }
}

这个是十六位的时候的返回值

这个是十六位的时候的返回值

网友A:
换字符集,逐个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