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系列IO口复用和重映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5-08):
例如图中PB3引脚,本来是有定时器2可以输出PWM信号的,但是定时器2已经用来做其他定时器使用了。这时我能不能把定时器14重映射到PB3引脚上来作为PWM信号的定时器?可以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定义?

网友A:
重映射,说白了就是信号转接,你有一支电烙铁,在书房可用,在客厅可用,甚至在卧室也可用,但在天台就不能用,为什么?因为你家电表出来的220V在书房、客厅、卧室都留有墙插。只要把电烙铁移过去插上墙插就能用,因为你建房时天台没有预留墙插,所以在天台上不能用的。
看资料,外设映射只能映射到有对应功能 的IO,不是所有IO都能映射的

网友B:
这个需要查阅硬件手册,至于映射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C:
重映射是有规定的 ,不是随便映射,至于能映射那些引脚需要看你用的芯片的手册,怎么映射每个芯片是通用的可以看smt32手册或看教程(正点原子或野火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查阅硬件手册,至于映射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谢谢你的回答,因为我突然都有点拿不准可不可以了,所以在这里请教下。我现在是这样想的。把time14设置成普通定时器,在TIME14的中断函数设置PWM的占空比来输出PB3需要的PWM波形,这样子是否可行?

网友A:
JTDO/ TRACESWO/ SPI3_SCK / I2S3_CK / TIM2_CH2 / SPI1_SCK/ EVENTOUT
这个是PB3的重映射功能,没有定时器14,所以PB3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DO/ TRACESWO/ SPI3_SCK / I2S3_CK / TIM2_CH2 / SPI1_SCK/ EVENTOUT
这个是PB3的重映射功能,没有定时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映射,说白了就是信号转接,你有一支电烙铁,在书房可用,在客厅可用,甚至在卧室也可用,但在天台就不 ...

好形象啊,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映射是有规定的 ,不是随便映射,至于能映射那些引脚需要看你用的芯片的手册,怎么映射每个芯片是通用的 ...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