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及PT100铂电阻设计32路温度控制器啊?求思路

楼主(2021-05-08):
求帮助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带ADC的STC单片机,比如STC8系列的
然后使用模拟开关 分路
每路一个PT100

网友B:
对于PT100来说,单片机自带的ADC真不行。先看看HX711、TM7707之类的国产sigma-delta ADC吧。

网友C:
32路巡检PT100倒是不算困难 但PT100自己的电路要麻烦一点 那东西一般都需要恒压源和运放才行 因为通常PT100是个电阻桥测温 没放大的话精度可能够呛

巡检 如楼上说的 用带ADC的单片机 一般有8路ADC 每路上用一片4066做电子开关 可以接4个PT100 一共就是32路了 然后按一定顺序读每一个就行 比如第0路ADC上 4066第1路 采集一会然后算个平均值就是第1个PT100的温度 再控制4066切到第2路 直到都测完就是一个循环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示例的思路用0834扩展到32个通道,不过8位ADC精度不高。可以选择内置12位ADC的MCU控制74HC4051切换通道。 16路电压表ADC0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