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12V的继电器,贪图方便想用7812 吃得消吗?

楼主(2021-05-08):
3个继电器用7812吃得消吗?2个30a的,一个20a你,电流在70ma一个,如果一个7812扛不住,并联2个7812这样可以吗?不想用DC-DC转换元器件多

网友A:
TO-220封装的7812加上散热器可以输出1.5A电流, 70mA x3=210mA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7812感觉发热量太大。还是用lm2596比较好。电源这些还是不要省钱的好。

网友C:
关键是输入电压多少呢?13V输入还是35V输入?

网友D:
最初我用7805带4个5V的10A继电器.一个电流60mA,24V供电7805的铝散热器温度上到90-100℃,后来用DC-DC可以带16个继电器,毕竟现在优化的芯片不少,电路简单实用性强,多个电感二极管和分压电阻就行了,继电器对纹波也不敏感。

网友E:
完全可以,但7812要加一个小散热片,并且7812输入电压不能太高,最好在15-18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输入电压多少呢?13V输入还是35V输入?

输入24v,压降12v,电流300-400ma,7812最大功率是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但7812要加一个小散热片,并且7812输入电压不能太高,最好在15-18V之间

输入24v,7812后需要用300-400ma,没有试过,不知道7812可不可以并联使用,这样能分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初我用7805带4个5V的10A继电器.一个电流60mA,24V供电7805的铝散热器温度上到90-100℃,后来用DC-DC可以 ...

知道7812会发热,但是省事啊,这三条腿,用芯片又要电感和二极管,元器件太大。

网友F:
楼主对稳压管及继电器的描述有误!

1.   78系列是稳压IC没错,但根据需要有多种封装形式(TO-3、TO-220、TO-92、TO-92S、贴片、、、)同时也代表了不同的输出电流(0.x~5A、、),稳压管一般只说电压、电流,基本不说几瓦的!

2.继电器 20A、30A  指的是输出触点电流,不是控制电流!控制电流一般只有mA级。

3.7812,预留管的工作压降3~5V,用15~18V即可以,78系列稳压IC的输入电压可以达到35~40V,所以输入24V是没问题的!

4.要注意的一个是,提供给7812的,除了电压,电流也要足够!(你不能提供一个 mA级的,要根据需求提供)

20A、30A 的继电器,你要看它的驱动电流、电压是多大?  7812的选用也要根据需求电流选定,不能这样模糊!

网友G:
对于继电器有必要用稳压器吗~~直接整流12v不行吗

网友H:
以前玩单片机的时候电源用9v供电,7805稳压加散热片发热厉害,将散热片整体浸到水里才可以安心使用,后来接触到开关电源模块,一个YDS-505(输出0.5A的,想要大的还有YDS-1R505等规格)完美解决,就算30V供电也一点都不烫,虽然现在新的开关电源模块出来好多了,但是这款我还是很喜欢用的,自带散热片体积不算大也可接成调压方式,稳压只需要外接两个滤波电容就够了,X宝也有拆机的在售,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对稳压管及继电器的描述有误!

1.   78系列是稳压IC没错,但根据需要有多种封装形式(TO-3、TO-220 ...

TO-220的,假设24v直接7812,那管子就要吃掉12v的电压,12V*0.3A的电流,就是这个三端稳压的功率,我记得是有一个功率范围的。

网友I:
如果想要稳定工作,加一个大点的散热片,最好不要用那种小小片的,大概就这么大的7812本身用过热保护的,你就是不用散热片也一样能工作,只不过是温度达到保护温度之后,电压会下降,所以,想要稳定工作,最好用大点的散热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TO-220的,假设24v直接7812,那管子就要吃掉12v的电压,12V*0.3A的电流,就是这个三端稳压的功率,我记得 ...

电子元件的工作电压范围,是指它能工作在什么环境,是不能这样理解的!

按你的意思,如果7812,你输入12V,那是不是就没耗损?不是的!它自身有工作需求,有个压降,也就3V左右,但不是你理解的24-12=12,所以一般取14~18V都可以(经济考虑),而且它的电流也不是0.3A,而是根据你的电流需求选择输出(选择管型:1A\1.5A\2A\3A、、、),实际使用就视具体负载需求。

网友J:
可以的,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7812会发热,但是省事啊,这三条腿,用芯片又要电感和二极管,元器件太大。

用7812的话,省事不省心,你还要加大块铝散热器,而且要用几块钱的原装管,国产几毛的别用,过热一烧就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812的话,省事不省心,你还要加大块铝散热器,而且要用几块钱的原装管,国产几毛的别用,过热一烧就直 ...

有没有试过2个7812并联?这样可以吗?我感觉可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试过2个7812并联?这样可以吗?我感觉可行。

7812可以并联

网友L:
继电器自身功耗小触点过流大小与7812无关.
具体自己试试, 7812效率不高但也算皮实
没说压差都是空谈

网友M:
没问题 但是压差别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7812的话,省事不省心,你还要加大块铝散热器,而且要用几块钱的原装管,国产几毛的别用,过热一烧就直 ...

国产不是没好货!只是你要买正品!一分钱一分货,选好需求电流就没错,电子元件没有弯道超车之说!

网友N:
继电器考虑吸合电流,30a应该是负载耐压电流吧!不建议用7812,效率低,体积大,玩玩可以!

网友O:
用金封管,十年也不会坏

网友P:
按照电子知识,两个电压相等的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可以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Q:
问电路的不少,莫非都是没一点电路知识的?设计电路是要看参数进行的,不可能是盲目性的,如这电路设计者为何选择这样的电路及参数?必然是有各种参数支持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Q:
还是传完整资料免得有人问

网友R:
12V的继电器供电基本不需要稳压,你看看继电器说明书的释放电压就明白了,10-15V都能吸合,电压高一点,长期通电也不会坏的

网友S:
串水泥电阻更省事

网友T:
直接用12V电源不好吗?不需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