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是怎么检测翻新单片机芯片的?

楼主:
无意中搞到几块免费的89c52rc单片机,我看它们的引脚亮亮的,镀上了一层锡,因此我认为它们就是拆机翻新货色
当我在stc-isp中下载程序后,程序居然主动提醒我,可能是翻新芯片,给我整懵逼了!
咦? 我往上翻了翻,也没翻到出厂测试日期呀! 这真是奇怪了.....
软件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呢?

网友A(2021-05-09):
STC89c52RC的flash擦写寿命10万次以上,只要芯片没有坏,新旧没有什么差别。stc-isp也不能识别使用了多少时间和次数。这可能是芯片出厂固件被修改过了,stc-isp可以识别出来。

网友B:
市场上的产品 总有回收周期的,回收的芯片未必是坏的 所以翻新了 。这就好比你买车,人家车企都停产多年了。你去4S店找售后,人家肯定怀疑你买的是二手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89c52RC的flash擦写寿命10万次以上,只要芯片没有坏,新旧没有什么差别。stc-isp也不能识别使用了多少时 ...

出厂固件应该就只有一个isp引导程序吧

网友D:
固件版本太老的话,就可能会被识别成翻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TC89c52RC的flash擦写寿命10万次以上,只要芯片没有坏,新旧没有什么差别。stc-isp也不能识别使用了多少时 ...

出厂固件都是用光刻机刻死的,10几年前版本的固件还能在市场上流通,肯定就是翻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固件版本太老的话,就可能会被识别成翻新。

呀,原来是固件版本的问题呀! 我懂了 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E:
无图无真相感觉是忽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无图无真相感觉是忽悠

不骗你,就是跳出一个消息窗口,上书: 你使用的可能是翻新芯片,建议使用原厂片,请联系xxx,然后下面列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座机,一个手机号码.
我发4就这些,没有忽悠你

网友F(2022-03-24):
引用 网友C:
不骗你,就是跳出一个消息窗口,上书: 你使用的可能是翻新芯片,建议使用原厂片,请联系xxx,然后下面列了两个 ...

应该是这种吧

网友G:
悄悄问下,LZ的stc-isp版本是多少?我的好像很老V4.8的

网友D(2025-10-01):
翻新单片机可能存在以下隐患,建议不要使用:
矿芯:常年高主频晶振超频运行,类似于显卡挖坑的矿卡、CPU缩肛
EEPROM寿命到头:不能正常烧录,EEPROM地址无法正常读写、擦除
其他负责控制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断、IO口的晶体管损坏不受控制、运算、寻址不明原因错误,死机

网友H:
就是催你买新片的商业手段,不能说明旧片是翻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是催你买新片的商业手段,不能说明旧片是翻新的。

非也,本人网购也上过同样当,下不了程序,扔了。

网友J:
哈哈,可擦写的,翻新的最多啊

网友K:
没啥翻新不翻新, ISP编程前会先读芯片ID;就是就是芯片的ID版本号比较旧, 可能有10多年了; STC给你一个提示而已, 照样能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没啥翻新不翻新, ISP编程前会先读芯片ID;就是就是芯片的ID版本号比较旧, 可能有10多年了; STC给你一个 ...

没错,我自己的一片芯片,10多年了,现在读写的时候也会提醒。

网友M(2025-10-31):
那买真品的话 是找代理商吗,量小不理人吧

网友N:
软件公司可能会嵌入广告

网友O:
STC-ISP检测翻新单片机芯片的核心逻辑是通过验证芯片固有信息、通信稳定性及硬件特性与STC官方标准的一致性,从多维度排查芯片是否存在翻新痕迹。软件首先通过串口与单片机建立通信后,会读取芯片内部固化的型号标识、版本号、唯一ID码等关键信息,翻新芯片往往因原始信息被擦除不彻底、二次编程篡改,或芯片本身来自不同批次拼接,可能出现型号与实际硬件不匹配、ID码重复/无效,或版本号异常(如出现已停产的老旧版本却标注新批次信息)的情况,这些都会被软件判定为可疑。接着,STC-ISP会进行多次通信交互测试,翻新芯片的引脚可能存在氧化、磨损导致的接触不良,或内部电路因长期使用出现损耗,会表现为通信丢包、响应延迟超标,甚至偶尔断连,而全新原装芯片的通信稳定性会严格符合STC设定的阈值。同时,软件还会对芯片的Flash程序存储区和RAM数据存储区进行读写校验,通过写入特定数据后再读取比对,验证实际容量是否与标称值一致,翻新芯片可能存在容量虚标(实际容量低于标注)或存储单元损坏导致的读写失败,这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此外,STC芯片内部包含专属的加密配置和出厂校准信息,翻新芯片难以完整复刻这些底层数据,软件通过校验这些信息的合法性和完整性,可进一步排查是否为非原厂生产或二次翻新的芯片,综合这些维度的检测结果,STC-ISP能初步识别出翻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