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只亮不显示

楼主:
图片是测试写入命令,结果单片机P0端口与输入指令不同,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有大佬解答吗?拜托了

网友A(2021-05-09):
如果怀疑是硬件问题,怎不将硬件的接线发上来?

网友B: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网友C:
没有while(1)结尾,你什么都得不到,单片机最大的要求就是停留在死循环中,程序运行结束了,一切皆不可控,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想看到的

网友D:
使能端口我改过了

网友E:
LCD初始化不做就发送命令啥的会正常工作么

网友F:
有没有是接入或者烧写的程序错误

网友G:
用P0==0x02来点亮小灯吗?现在是小灯不亮是吧?

网友H:
那个屏幕的液晶口是否串了电阻或是接了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