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电阻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 100欧 和 10k欧 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21-05-09):
10K 上拉  ,    100R是限流 防止强制拉低 (建议换成1000以上)  ,二极管是消除线圈反弹的高压。
单片机教程《人人学会单片机》

网友B:
电阻大都是限流的,个别是分压用的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不管三极管基极有没有控制信号三极管都是导通的,因此继电器一直是吸合状态,把10K上拉电阻取消就正常了。

网友D:
10k是上拉电阻,100r是b级限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不管三极管基极有没有控制信号三极管都是导通的,因此继电器一直是吸合状态,把10K上拉电阻取消 ...

RY1输出0的时候还是会被释放的

网友F:
10K上拉电阻,是给三极管控制输出一个上电的默认状态(上电即吸合)!也可能你的RY1只是一个断开与接通到地的开关信号(如果RY1是电平输出,那100R就显得有点偏小了)。

网友G:
10k是上拉电阻,100是限流建议换成1k或10k

网友H:
10K为上拉电阻,提高三极管驱动能力,信号RY1一般是从单片机来的控制信号,通过10K上来后可以提高驱动电压和电流,保证三极管可靠驱动。100R为限流电阻,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I:
这是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J:
同意10K为上拉电阻,提高驱动能力。最近看到的光耦输出电路,也有这个上拉,应该是一个意思,光电管可以产生电流,但驱动力不够,需要额外的电流,所以通过上拉提供。

网友K:
10K 上拉  ,    100R是限流

网友L:
10K是上拉电阻

网友L:
100R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