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单片机的PCA_10PWM输出注意事项

楼主:
以前用过STC15W的8位PWM,配置很简单。
数据手册上也有参考代码。
一直渴望STC能出8个脚带AD的单片机,终于等到了,去年STC8G系列上市。这款芯片带10位ADC,6/7/8/10位硬件PWM等待。价格0.8元左右。
这几天公司接了个电位器调光的项目,这让我想到了STC8G1K08A单片机,自带的功能刚才满足产品要求。
说实在的,真心不敢用。毕竟是新品,也不知道质量咋样?抱着支持国产芯片的想法,决定试试。
说干就干,于是在某一个宝上买了几片。这个调光产品主要用到ADC和PWM。
测试ADC,没问题!
测试8位PWM,没问题!(以前玩过15系列的,代码基本相同)
想着有10位的PWM干嘛要用8位的呢?决定用10位的PWM.
结果搞了一天,愣是没搞出来。有波形输出,但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波形。半夜了,睡觉吧!!!!!

这里说明下关于PWM寄存器:

10位PWM重装值和比较值的高2位和低8位在两个寄存器,PCA_PWMn和CCAPnH。
以前写代码习惯了根据数据手册的寄存器从上往下配置,特殊寄存器除外。
以前配置8位PWM初始化代码如下:
//8位PWM_PCA初始化
void PCA_Init()
{
        CCON=0x00;  //关闭PCA计数器,清除相关标志位
        CMOD=PCA_SYSCLK2;  //PCA时钟源为系统时钟2分频  33.1776/2/1024=0.0162MHZ ==>16.2KHZ
        CL  =0x00;  //计数器清零
        CH  =0x00;
/*------------------------PWM0部分-----------------------------*/
        CCAPM0=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CCAP0L=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低8位,比较值
        CCAP0H=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高8位,重装值
        PCA_PWM0=0x00;  //8位PWM输出
/*------------------------PWM1部分-----------------------------*/
        CCAPM1=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CCAP1L=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低8位,比较值
        CCAP1H=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高8位,重装值
        PCA_PWM1=0x00; //8位PWM输出

        CCON|=  1<<6;   //启动计数器
}

这样,调节自己想要的占空比就OK了,8位PWM正常使用。所以,觉得修改PWM位数就行了。
于是,10位PWM配置如下:
//10位PWM_PCA初始化
//用电位器调节占空比
void PCA_Init()
{
        CCON=0x00;  //关闭PCA计数器,清除相关标志位
        CMOD=PCA_SYSCLK2;  //PCA时钟源为系统时钟2分频  33.1776/2/1024=0.0162MHZ ==>16.2KHZ
        CL  =0x00;  //计数器清零
        CH  =0x00;
/*------------------------PWM0部分-----------------------------*/
        CCAPM0=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CCAP0L=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低8位,比较值
        CCAP0H=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高8位,重装值
        PCA_PWM0=0xC0;  //10位PWM输出
/*------------------------PWM1部分-----------------------------*/
        CCAPM1=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CCAP1L=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低8位,比较值
        CCAP1H=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高8位,重装值
        PCA_PWM1=0xC0; //10位PWM输出

        CCON|=  1<<6;   //启动计数器
}

调节占空比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波形不对,波形的确是10位的,这点可以肯定。数据手册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代码没问题啊。
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添加了串口功能,决定把相关寄存器通过串口发出来看看。
通过观察发现,PWM重装值高2位永远是00,低8位没问题,调节占空比的代码如下:
//设置脉冲宽度
void PWM0_Set_Duty(u16 Duty)
{
        //注意:在更新 10 位 PWM 的重载值时,必须先写高两位 XCCAPnH[1:0],再写低 8 位 CCAPnH[7:0]。
        PCA_PWM0&= ~(3<<4);        //清零重装值高2位
        PCA_PWM0|= (Duty>>4)&0x30; //设置新的重装值高2位
        CCAP0H   = Duty;           //重装值低8位
}
这样写应该没错啊,咋回事呢?
于是在main函数里测试下:
void main()
{
        u8 st;

        P_SW2|=0x80; //可以访问扩展的RAM
        UART1_Init();
        ADC_Init();
        PCA_Init();
        Timer0_Init();
        SCH_Task_Init();

        st=SCH_Task_Add(PWM_Out,30,30,0,ENABLE);
        Timer0_Cmd(ENABLE);

        PCA_PWM0=0xFF;
        UART1_SendByte(PCA_PWM0);
        while(1)
        {
                SCH_Task_Dispatch();
        }
}

结果发现,串口发出来的是0xCF。明明赋值0xFF,为啥读出来的却是0xCF呢?明摆着那两个位没写进去。奇怪了!!!
于是我把//PCA_Init();初始化函数注释掉.再来测试下,给PCA_PWM0寄存器赋值0xFF,读出来是0xFF。可以写进去了。
这就证明问题出在PCA_Init();初始化函数。回头看看初始化函数.....................省略繁琐的过程............................!
最后发现是CCAPM0寄存器的问题,这个寄存器我用到了,允许比较功能和使能PWM 输出。
问题就出在使能PWM输出这个位上。使能了PWM输出,Pwm重装值高2位就写不进去,也就没办法调节占空比。

这和资料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是冲突了。这算不算一个BUG呢。
在修改重装值前,先禁止PWM 输出,修改好后再打开。这能算无干扰吗???

最后代码修改如下:
//10位PWMPCA初始化
void PCA_Init()
{
        CCON=0x00;  //关闭PCA计数器,清除相关标志位
        CMOD=PCA_SYSCLK2;  //PCA时钟源为系统时钟2分频  33.1776/2/1024=0.0162MHZ ==>16.2KHZ
        CL  =0x00;  //计数器清零
        CH  =0x00;
/*------------------------PWM0部分-----------------------------*/
        CCAPM0 = 0x40;  //失能PCA模块0_PWM输出
        CCAP0L=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低8位,比较值
        CCAP0H=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高8位,重装值
        PCA_PWM0=0xC0;  //10位PWM输出
        CCAPM0=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PWM1部分-----------------------------*/
        CCAPM1 = 0x40;  //失能PCA模块1_PWM输出
        CCAP1L=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低8位,比较值
        CCAP1H=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高8位,重装值
        PCA_PWM1=0xC0; //10位PWM输出
        CCAPM1=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CCON|=  1<<6;   //启动计数器
}

//设置脉冲宽度
void PWM0_Set_Duty(u16 Duty)
{
        //注意:在更新 10 位 PWM 的重载值时,必须先写高两位 XCCAPnH[1:0],再写低 8 位 CCAPnH[7:0]。

        CCAPM0   = 0x40;           //失能PCA模块0_PWM输出
        PCA_PWM0&= ~(3<<4);        //清零重装值高2位
        PCA_PWM0|= (Duty>>4)&0x30; //设置新的重装值高2位
        CCAP0H   = Duty;           //重装值低8位
        CCAPM0   = 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

//设置脉冲宽度
void PWM1_Set_Duty(u16 Duty)
{
        //注意:在更新 10 位 PWM 的重载值时,必须先写高两位 XCCAPnH[1:0],再写低 8 位 CCAPnH[7:0]。

        CCAPM1   = 0x40;           //失能PCA模块1_PWM输出
        PCA_PWM1&= ~(3<<4);        //清零重装值高2位
        PCA_PWM1|= (Duty>>4)&0x30; //设置新的重装值高2位
        CCAP1H   = Duty;           //重装值低8位
        CCAPM1   = 0x4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

以上是个人见解,如有说错的,请大家指出,我会虚心求教!!

网友A(2021-05-18):
非常感谢楼主的调试过程分享,正准备上手研究下。

网友B: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我直接用这个给的官方例程移植过来,PWM就是没有输出?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我直接用这个给的官方例程移植过来,PWM就是没有输出?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代码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共师兄习!!!

网友D:
感谢分享调试心得

网友E:
昨天正好也发现这个问题,感谢楼主踩坑分享

网友F(2021-06-17):
33.1776/2/1024=0.0162MHZ ==>16.2KHZ
请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除以1024?

网友C:
引用 网友F:
33.1776/2/1024=0.0162MHZ ==>16.2KHZ
请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除以1024?

因为PWM是10位的

网友G:
STC8G1K08A 现在某一个宝行价5元以上吧,真心无法理解,1元不到的报价现在都5元过头,还怎么搞小项目开发STC怎么用国产占领市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STC8G1K08A 现在某一个宝行价5元以上吧,真心无法理解,1元不到的报价现在都5元过头,还怎么搞小项目开发STC怎 ...

关键是有价无市,根本拿不到货。
去年stc8h1k17 ssop20 含税价1.35元
上个月从stc代理那里拿货,单价6元,拿了3万个,花了我18万。
心在滴血啊。没办法,产品还得做。少赚点就少赚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有价无市,根本拿不到货。
去年stc8h1k17 ssop20 含 价1.35元
上个月从stc代理那里拿货,单价6 ...

某一个宝上的价格高一点,自己玩玩研究无所谓,量大还是要联系原厂订购。

网友I:
楼主这个电路图能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电路图能看看吗

单片机:STC8G1K08A
PWM输出连接 P3.2-P3.3

网友J:
“//用电位器调节占空比”    ————    怎么用电位器调节占空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用电位器调节占空比”    ————    怎么用电位器调节占空比了?

电位器调节就用AD转换,模拟量对应想要的占空比

网友K(2021-08-06):
PCA_PWM1= 0xc0|((Duty>>4)&0x30); //设置新的重装值高2位         CCAP1H   = Duty;           //重装值低8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有价无市,根本拿不到货。
去年stc8h1k17 ssop20 含税价1.35元
上个月从stc代理那里拿货,单价6 ...

有钱人呀
招不招人!

网友M(2021-12-15):
怪不得我的也不正常,谢谢了

网友N:
谢谢楼主,仿真成功了,中文注释也很详细

网友O(2022-02-05):
还没有试过

网友P:
STC8系列的PWM比老版本强   也多了很多寄存器   不看手册上的例程还真不一定能调通   用什么特殊功能之前还是需要看下例程的

网友Q(2022-04-19):
我也是这个片子 PWM占空比修改遇到了问题

网友R(2022-10-16):
注释很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S:
楼主你好!请问使用脚1(P5.4)输出PWM可以的吗?可以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T:
感谢楼主分享详细调试过程,我学习了

网友U(2023-03-21):
有没有试过 CCAPM1   = 0xC2;           //使能PCA模块0_PWM输出  不是0X42

网友V(2023-04-24):
感谢楼主分享。刚好也在玩PWM,同样10位的PWM参数写超过FF就没有输出了,刚好翻到你的帖子,帮我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实测楼主的程序是可以用的,再次感谢!

网友W(2023-06-15):
请教一下,如何控制同一个PCA模块让引脚输出不同占空比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感谢楼主分享。刚好也在玩PWM,同样10位的PWM参数写超过FF就没有输出了,刚好翻到你的帖子,帮我解决了一个 ...

高位是空的,不需要赋值吧!

网友X(2023-09-09):
正好用到,PCA准备做Da输出。

网友Y(2023-10-27):
这两个控制寄存器有影响么?没看懂啊, 为啥关一下,才能写,不关不让写呢

网友Z(2024-04-04):
大佬,我这个十位pwm电位器调节为何出这种波形

网友AA:
请问10位的PWM频率能到多少?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请问10位的PWM频率能到多少?

STC32G12K128, PWM的时钟源可以 144MHz/146MHz

网友AC(2025-03-01):
两个 8位寄存器A和B,把 A的0和 1位,还有B的全部八位赋值给一个 16位的变量c,怎么写,还有怎么封装成函数

网友C(2025-06-16):
引用 网友AC:
两个 8位寄存器A和B,把 A的0和 1位,还有B的全部八位赋值给一个 16位的变量c,怎么写,还有怎么封装成函数

// reg_B高字节,reg_A低字节
uint16_t conv(uint8_t reg_A, uint8_t reg_B)
{
        uint16_t dat = reg_B;
        dat <<= 2;
        dat |= reg_A & 0x03;
        return dat;
}

// reg_A高字节,reg_B低字节
uint16_t conv1(uint8_t reg_A, uint8_t reg_B)
{
        uint16_t dat = reg_A & 0x03;
        dat <<= 8;
        dat |= reg_B;
        return dat;
}

网友C:
引用 网友Y:
这两个控制寄存器有影响么?没看懂啊, 为啥关一下,才能写,不关不让写呢

你写了寄存器数据也不会改变。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你写了寄存器数据也不会改变。

请教大佬,我用10位PWM的呼吸灯程序验证,不能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AD:
参照16楼的,如下写呼吸灯正常了。
//设置脉冲宽度
void PWM0_Set_Duty(u16 Duty)   //P3.2
{
        PCA_PWM0&= ~(3<<4);        //清零重装值高2位
        PCA_PWM0 = (Duty>>4)&0x30|0xc0; //设置新的重装值高2位
        CCAP0H   = Duty;           //重装值低8位
}

//设置脉冲宽度
void PWM1_Set_Duty(u16 Duty)   //P3.3
{
        PCA_PWM1&= ~(3<<4);        //清零重装值高2位
        PCA_PWM1 = (Duty>>4)&0x30|0xc0; //设置新的重装值高2位
        CCAP1H   = Duty;           //重装值低8位
}

网友AE:
别处看到了一个文章,里面说PCA_PWM寄存器必须整字节写入,不能位操作。我试了一下整字节是可以不停止pwm输出的情况下写入的。

网友AF(2026-01-3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CCON    =   0xd8;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PCA_PWM0 =  0xf2;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1H  =   0xfb;
sfr     PCA_PWM1 =  0xf3;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2H  =   0xfc;
sfr     PCA_PWM2 =  0xf4;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6位PWM--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80;                            //PCA模块0输出6位PWM
    CCAP0L = 0x20;                              //PWM占空比为50%[(40H-20H)/40H]
    CCAP0H = 0x20;
//--7位PWM--
    CCAPM1 = 0x42;                              //PCA模块1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1 = 0x40;                            //PCA模块1输出7位PWM
    CCAP1L = 0x20;                              //PWM占空比为75%[(80H-20H)/80H]
    CCAP1H = 0x20;
//--8位PWM--
//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  CCAP2L = 0x20;                              //PWM占空比为87.5%[(100H-20H)/100H]
//  CCAP2H = 0x20;
//--10位PWM--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c0;                            //PCA模块2输出10位PWM
    CCAP2L = 0x20;                              //PWM占空比为96.875%[(400H-20H)/400H]
    CCAP2H = 0x20;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while (1);
}
这个例程是三个IO同时输出吗 能只让一个IO输出吗

网友AG:
都这个年头了,换个芯片不就简单了吗?换8H吧。那个简单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