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仿真不行,k1摆臂开关好用,k2--k6液晶不显示

楼主:
程序仿真后,k1摆臂开关好用,k2--k6液晶不显示,而且相关联的继电器电路和加热制冷也不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1602.h"
#include "ad.h"
#include<DS18B20.h>

uchar code zifu0[]=" Star ";   //开机显示Intelligent beverage machine
uchar code zifu1[]=" TT00 TM00 TB00  ";                                        //显示各个温度
unsigned char s,i,j,keynum;
int ans1,ans2,ans3,ans;         //读取的温度寄存器
uchar heatflag=1;

//负载
sbit out=P0^3;
//蜂鸣器
sbit    beer=P3^7;
//键盘
sbit    k1=P2^5;
sbit    k2=P2^6;
sbit    k3=P2^7;
sbit    k4=P3^6;

sbit    k5=P3^5;
sbit    k6=P0^7;
sbit    heat=P2^3;
sbit    cry=P2^4;
sbit    hout=P0^2;
sbit   cout=P0^0;
sbit    nout=P0^1;
void delay_ms1(int x)//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void)//延时5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1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1(void)//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i,j,k;
  for(k=10;k>0;k--)
  for(i=20;i>0;i--)
  for(j=248;j>0;j--);

}

uchar key_num()
{
        if(k2 == 0)
        {
                delay_ms1(1);
                if(k2 == 0)
                {
                        keynum=2;
                }
                while(!k2);
        }
        if(k3 == 0)
        {
                delay_ms1(1);
                if(k3 == 0)
                {
                        keynum=3;
                }
                while(!k3);
        }
          if(k4 == 0)
        {
                delay_ms1(1);
                if(k4 == 0)
                {
                        keynum=4;
                }
                while(!k4);
        }
        if(k5 == 0)
        {
                delay_ms1(1);
                if(k5 = 0)
                {
                        keynum=5;
                }
                while(!k5);
        }
           if(k6 == 0)
        {
                delay_ms1(1);
                if(k6 == 0)
                {
                        keynum=6;
                }
                while(!k6);
        }  return keynum;
        }

//显示参数------------------------------`
void display()
{

         DS18B20_start_change1();         //开始读温度
         ans1=DS18B20_read_date1();
         delay1();
         DS18B20_start_change2();         //开始读温度
         ans2=DS18B20_read_date2();
         delay1();
         DS18B20_start_change3();         //开始读温度
         ans3=DS18B20_read_date3();
         delay1();
         //ans=(ans1+ans2+ans3)/3;

   lcd1602_adr(0x43);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ns1%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ns1%10/1);

         lcd1602_adr(0x48);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ns2%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ns2%10/1);

         lcd1602_adr(0x4d);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ns3%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ns3%10/1);

        }
void displayfun(int s)
{
        switch(s)
        {
         case(1):
                 LCD1602_string(1,1," Onekey heating  ");//温度低于75可以一键加热
                 if(ans1<75){
                        heat=0;
                }else{
                        heat=1;
                        LCD1602_string(1,1," Heating  over  ");
                }
                break;
         case(2):
                 LCD1602_string(1,1," Onekey cooling  ");
                if(ans2>5){
                        cry=0;
                }else{
                        cry=1;
                        LCD1602_string(1,1," Cooling  over  ");
                        }
                        break;

                case(3):
                 LCD1602_string(1,1," HOT water out ");//         出水
                break;
                case(4):
                 LCD1602_string(1,1," COLD water out ");//         出水
                break;
                case(5):
                 LCD1602_string(1,1," NORMAL water out ");//         出水
                break;
                default: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lcd1602_init();     //初始化显示屏
  LCD1602_string(1,1,zifu0);
  LCD1602_string(2,1,zifu1);         //初始化界面
  while(1)
  {
     display();
     if(ans1>110)
                                {
                                        beer=0;
                                        LCD1602_string(1,1,"  Temp is high   ");
                                        }

                        if(k1 == 0)
                {
                           delay_ms1(1);
                           if(k1 == 0)
                        {
                        /*        if(ans1<70)
                                {
                                        beer=0;
                                        LCD1602_string(1,1,"  Temp is cool   ");           //温度过低<70,不进行工作
                                }else{        */
                                      LCD1602_string(1,1," Working ");
                                 //MotorRight();
                        }
                }

        }
                NUM=key_num();                                //读按键的位置码
                switch(NUM)                                        //判断按键值
                {
                        case (2):cry=1;displayfun(1);        break;                  //K1是开机键
                        case (3):heat=1;displayfun(2); break;
                        case (4):hout=1;displayfun(3);        break;
                        case (5):displayfun(4);        break;
                        case (6):cout=1;displayfun(5);        break;
                        case (7):nout=1;displayfun(6);        break;
                        default: break;
                }
        }

全部源程序

网友A(2021-05-09):
你的代码不完整,需要提供 1602.h、ad.h、DS18B20.h 等所有文件,无法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不完整,需要提供 1602.h、ad.h、DS18B20.h 等所有文件,无法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您好,我已把源程序补上,麻烦您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