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MPX4115在Proteus串口输出数值

楼主(2021-05-09):
arduino 通过获取 MPX4115 的数值 并在 串口中显示, 我图片截取的是 arduino 2560 经过实测 uno r3 同样满足

附 代码,
#define kpa2atm 0.00986923267

// 在仿真中,由于公式计算出来,再由串口打印出来的数值,
// 与仿真图中的元件的的数值相差太大,故再减去一点偏差
// 经过多次计算,减去 1.4 是最为合适的,
// 当然也可以根据情况,适时的调整这个偏差值
#define ERROR_CORRCCTION 1.4
// pin defs
int pressurePin = 0;

// variables
int val;
float pkPa; // pressure in kPa
float pAtm; // pressure in Atm

unsigned long tim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get the pressure */
  val = analogRead(pressurePin);
  pkPa = (((float)val/(float)1023+0.095)/0.009)-ERROR_CORRCCTION;
  pAtm = kpa2atm*pkPa;

  /* send pressure to serial port */
  Serial.print(pkPa);
  Serial.print("kPa ");
  Serial.print(pAtm);
  Serial.println("Atm ");
  delay(1000);
}

其实程序中还有点问题,就是精度不够,请问谁能解决一下
附 完整功能包。

若是你的Proteus 中没有 arduino 请看百度的教程,如何安装插件

网友A(2022-05-08):
  pkPa = (((float)val/(float)1023+0.093)/0.009)-ERROR_CORRCCTION;

第30行里面的系数。0.095改成0.093.  精度会稍微高一点点。特别是压力大的时候,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