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在Proteus仿真里见到的,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
这个是在仿真里见到的,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A(2021-05-09):
拿去翻译一下呗

网友B:
逻辑状态——仿真调试中的一种工具(高或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状态——仿真调试中的一种工具(高或低电平)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状态——仿真调试中的一种工具(高或低电平)

也是这位朋友回复了 可惜当时木有看懂朋友的留言,毕竟不如此地的留言更通俗易懂不过还是要再次一并谢过朋友

网友D: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E:
和这个一样

网友D:
哇,这个形象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