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被难倒了,为什么我的程序控制不了中断1

楼主(2021-05-0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183;i++)
        for(j=0;j<500;j++);
}
void main()
{
  uchar i,
  EA=1;
        EX1=1;
        IT1=1;
  PX1=1;
        while(1)
        {
          for(i=0;i<8;i++)
    {
                P1=L[i];
                delay();
    }

  }
}
void int1 () interrupt 2
{
uchar i,j=0XFD,a,b=0XFE,k;
  P1=0xff;
        for(k=0;k<5;k++)
         {
  for(i=0;i<4;i++)
    {
          P1=_crol_(j,i*2);
                delay();
           }

        P1=0xff;
  for(a=0;a<4;a++)
          {
          P1=_crol_(b,a*2);
                delay();
          }
                EX1=1;

        }
}

网友A:
不是特别需求,中断函数里不要写过多的语句,特别不能有长延时。中断函数里只留标识即可,其它任务放在主函数处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bit flag=1;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183;i++)
                for(j=0;j<500;j++);
}
void main()
{
        uchar i,j=0XFD,a,b=0XFE,k;
        IT1 = 1;
        EX1 = 1;
        EA = 1;
        while(1)
        {
                if(flag)
                {
                        for(i=0;i<8;i++)
                        {
                                P1=L[i];
                                delay();
                        }
                }
                else
                {
                        P1=0xff;
                        for(k=0;k<5;k++)
                        {
                                for(i=0;i<4;i++)
                                {
                                        P1=_crol_(j,i*2);
                                        delay();
                                }
                                P1=0xff;
                                for(a=0;a<4;a++)
                                {
                                        P1=_crol_(b,a*2);
                                        delay();
                                }
                        }
                }
        }
}

void int1 () interrupt 2
{
        flag=~fla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特别需求,中断函数里不要写过多的语句,特别不能有长延时。中断函数里只留标识即可,其它任务放在主函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中断不要放太多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