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用库函数点不亮灯,用HAL库却可以

楼主(2021-05-09):
这个是库函数的
void Delay(u32 count)
{
   u32 i=0;
   for(;i<count;i++);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5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50);
        }
}

编译也没问题就是点不亮,但是我用HAL库设置了之后就可以,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的库函数是不是没做系统初始化,系统时钟是不是都没开启

网友B:
  Delay(50);看不到吧

网友C:
两个工程比较下,看时钟是不是配置的一致,HES?HSI?另外仿真跟踪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你好像只初始化了一个端口

网友E:
stm32型号多了,早期型号你的代码可能对,后期型号很复杂,你还要开AFIO的时钟,还要指定是哪个AFIO。从你的代码上面看,你是看视频或者文本教程学的STM32。

学STM32不要看教程,直接拷贝对应型号的库例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型号多了,早期型号你的代码可能对,后期型号很复杂,你还要开AFIO的时钟,还要指定是哪个AFIO。从你 ...

这个里面是由三个灯的,同时控制,只有最后一个灯亮,就很奇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是由三个灯的,同时控制,只有最后一个灯亮,就很奇怪

你只是初始化了GPIOB_3,确想控制3 4  5,三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