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仿真问题

楼主(2021-05-09):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怎莫解决,求大佬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Proteus8.8的话你把这个文件复制到models目录就不会ADC083X.DLL报错了,我也是报错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这个文件我从Proteus7.5的目录里面复制出来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99436-1.html

网友B:
8.9版ADC083X.DLL有问题后来
本坛搜索Proteus 8元件库,用库中的ADC083X.DLL替换软件同名DLL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