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电机PID调试中遇到的一点问题,一直都没找到原因

楼主(2021-05-09):
各位大佬看看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如图所示的两个电机都是驰海370的电机,唯一的区别就是编码器。我用绿色编码器的电机调PID,一切正常。但是黑色的就一直都有问题。不加pid,直接开环控制,黑色,绿色都可以,还都可以测速,但是黑色始终一加pid就速度就跑满。而且加了pid,只给一个很小的p电机不转,渐渐增大p电机加速了,继续增大p电机最后也跑满了,但是一开始如果给一个很小的p,电机不转,同时我加一个很小的i,电机就慢慢加速,最后直接跑满。黑色编码器的电机直接就跑满了,不受PID的控制调速。我换了各带黑色编码器的电机还是同样的问题,程序,连线我都没有动,但是绿色的一接上就有PID了。程序在附件里,我是直接用的平衡小车之家的例程修改的

楼主:
我寻思着换了个电机PID参数需要重新调,但是无论咋整黑色编码器的电机速度最后都全速运行了

网友A:
楼主需要知道PID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过冲之类的东西。如果能开环控制好,何必去整pid?

网友B:
先开环固定转速,用示波器量一下编码器出来的信号是不是一样的。查一下驱动器的转速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