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通过变量或指针来改变寄存器?数字

楼主(2021-05-09):
编写一段数码管程序。需要对五个io口。
依次置0和一的转换。由于是寄存器操作。
想用循环的方法。
所以就出现了问题。  寄存器怎么能变成变量?
通过改变变量改变寄存器的值。
用指针数组指向寄存器还是用变量数组哦。

网友A:
用位域吧!

网友B:
寄存器和自定义的变量,本质上都是CPU寻址范围内的一个地址而已,完全可以像操作变量一样操作寄存器,也可以用一个结构化的指针指向寄存器地址,再执行指针的操作!

网友C:
数组加循环即可实现,通过数组的值赋给寄存器,寄存器通常是8位的,尽量通过与或来进行赋值,
如P1=P1 & 0xe0,P1 = P1 || (a[0]&0x1F)

网友D:
用指针数组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的回答。
正在用指针数组调试。
不过我感觉用指针数组指定地址。
增加我的代码书写量还不如直接敲出寄存器呢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