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测速传感器在接单片机时需要用AD转换吗?

楼主(2021-05-09):
(无正文)

网友A:
数字输出的 不需要ADC  建议外部中断输入

网友B:
如果是开关式霍尔传感器,可以直接连接AT89C51单片机的IO口进行电平检测或频率测量。
如果是线性霍尔传感器,如各类霍尔电压、电流传感器,有两种方式与AT89C51相连:
1、通过AD转换器,变为并行或串行数字信号与AT89C51相连
2、经V/F变换电路变换为频率与电压成正比的脉冲信号之后可与AT89C51的IO口相连,测量其频率即可反映出输入模拟量信号

网友C:
建议购买霍尔传感器的模块,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永磁铁经过接近传感器时会输出脉冲信号,送单片机外部中断(设为下降沿触发)进行计数就可以测出转速频率了

网友D:
不需要,直接用单片机的数字口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