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一个温度控制阀门,当温度大于给定值时打开阀门,小于时关闭阀门.咋做

楼主(2021-05-0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位置控制相对来说较简单的,设定给定温度值,采集温度值,数字比较,输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位置控制相对来说较简单的,设定给定温度值,采集温度值,数字比较,输出结果。

那实操具体咋做我还是没有思路

网友B:
首先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然后用stm32采集温度传感器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 比较 最后通过比较结果控制阀门开关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ds18b20温度传感器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x411k7JT?p=61

网友C:
用STM32内部的ADC功能采集传感器的问题,程序内部判断采集到的值是大于阈值还是小于阈值,然后在控制阀门

网友D:
读温度数据是一个部分,控制打开关闭门时一个部分,把读的到温度数据跟设定的数据比较是一个部分,按这样写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