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K型热电偶测控系统程序设计 Proteus仿真电路图,元器件清单

楼主(2021-05-09):
高温测控系统,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PWM控制
里面有Proteus仿真图,源程序,元器件清单

元件    型号    数量
单片机    AT89C51    1
电容    30pf    2
电容    10uf    1
晶振    12MHZ    1
电阻    10k    1
电阻    1k    5
电阻    100欧    1
三极管    PNP    5
蜂鸣器    有源    1
LED    红色    1
按钮        6
热电偶    TCN    4
模数芯片    MAX6675    4
显示器    LCD1602    1
排阻    10k    1
继电器    5V    4

程序流程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x6675.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pid_pw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2;//按钮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sbit k5=P3^6;
sbit out1=P2^4;//加热器
sbit out2=P2^5;
sbit out3=P2^6;
sbit out4=P2^7;
sbit beep=P3^7;//蜂鸣器
uchar time=0;
float wendu=0;//温度
uint lim=1100;//设置值
uchar mode=0;//模式
uchar pwm1=0,pwm2=0,pwm3=0,pwm4=0;
uchar disp1[]="0000.0";
uchar disp2[]="Set:0000 C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0;
        init_1602();//初始化显示
        disp1[10]=0xdf;
        disp2[8]=0xdf;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if(!k1)//设置
                 {
                         mode=!mode;
                         while(!k1);
                 }
                 if(mode==1)
                 {
                         if(!k2)//加
                        {
                                if(lim<1300)
                                        lim++;
                                while(!k2);
                        }
                        if(!k3)//减
                        {
                                if(lim>0)
                                        lim--;
                                while(!k3);
                        }
                        if(!k4)//加
                        {
                                if(lim<1300)
                                        lim+=10;
                                while(!k4);
                        }
                        if(!k5)//减
                        {
                                if(lim>10)
                                        lim-=10;
                                while(!k5);
                        }
                 }
                //控制输出
                if(i<99)
                        i++;
                else
                        i=0;
                if(i<pwm1)
                        out1=0;
                else
                        out1=1;
                if(i<pwm2)
                        out2=0;
                else
                        out2=1;
                if(i<pwm3)
                        out3=0;
                else
                        out3=1;
                if(i<pwm4)
                        out4=0;
                else
                        out4=1;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i;
        uchar j=0;
        if(time<10)//0.5s
                time++;
        else
        {
                time=0;
                if(mode==0)
                {
                j=0;
                wendu=max_read(1);//测温1
                i=wendu*10;
                disp1[0]=i/10000+0x30;
                disp1[1]=i%10000/1000+0x30;
                disp1[2]=i%1000/100+0x30;
                disp1[3]=i%100/10+0x30;
                disp1[5]=i%10+0x30;
                write_string(1,0,disp1);
                pwm1=PID(lim,wendu);//PID控制
                //判断报警
                if((wendu<1000)||(wendu>1250))
                         j++;
                wendu=max_read(2);//测温2
                i=wendu*10;
                disp1[0]=i/10000+0x30;
                disp1[1]=i%10000/1000+0x30;
                disp1[2]=i%1000/100+0x30;
                disp1[3]=i%100/10+0x30;
                disp1[5]=i%10+0x30;
                write_string(1,8,disp1);
                if(wendu<lim)//占空比计算
                {
                        if(wendu>lim-100)
                                pwm2=lim-wendu;
                        else
                                pwm2=100;
                }
                //判断报警
                if((wendu<1000)||(wendu>1250))
                         j++;
                wendu=max_read(3);//测温3
                i=wendu*10;
                disp1[0]=i/10000+0x30;
                disp1[1]=i%10000/1000+0x30;
                disp1[2]=i%1000/100+0x30;
                disp1[3]=i%100/10+0x30;
                disp1[5]=i%10+0x30;
                write_string(2,0,disp1);
                if(wendu<lim)//占空比计算
                {
                        if(wendu>lim-100)
                                pwm3=lim-wendu;
                        else
                                pwm3=100;
                }
                //判断报警
                if((wendu<1000)||(wendu>1250))
                         j++;
                wendu=max_read(4);//测温4
                i=wendu*10;
                disp1[0]=i/10000+0x30;
                disp1[1]=i%10000/1000+0x30;
                disp1[2]=i%1000/100+0x30;
                disp1[3]=i%100/10+0x30;
                disp1[5]=i%10+0x30;
                write_string(2,8,disp1);
                if(wendu<lim)//占空比计算
                {
                        if(wendu>lim-100)
                                pwm4=lim-wendu;
                        else
                                pwm4=100;
                }
                //判断报警
                if((wendu<1000)||(wendu>1250))
                         j++;
                if(j>0)
                        beep=0;
                else
                        beep=1;
                }
                else//设置模式
                {
                disp2[4]=lim/1000+0x30;
                disp2[5]=lim%1000/100+0x30;
                disp2[6]=lim%100/10+0x30;
                disp2[7]=lim%10+0x30;
                write_string(1,0,"SET:            ");
                write_string(2,0,disp2);
                }

        }
        TH0=0X3C;
        TL0=0XB0;
}

网友A:
程序有错误,本想拿来用的,还要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