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NRF24L01的51单片机与插NRF24L01的CH340通过USB口与电脑无线通信怎么弄?

楼主:
想让电脑上的软件(自己写的VB程序)根据USB口接收到的数据来产生相应的动作(比如收到什么数字就显示该数字),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让VB读到USB口接收到的数据。不知道有人做过类似的么。我的两个单片机之间可以用NRF24L01通信,双向都可以,我想用另一个NRF24L01加CH340的方式用电脑的usb口通过软件来监控他俩之间的通信记录,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头绪不知道该怎么呢搞有大佬知道怎么才能让电脑收到么

网友A(2021-05-10):
接收到也要用单片机驱动nrf24l01,收到数据后单片机通过usb转TTL线与电脑通信,电脑端读取对应的串口的数据就行了,和串口助手差不多。如果单片机自带USB功能,那电脑端与单片机直接就USB通信

网友B:
你能往340写程序修改340的程序???24l01肯定要写入数据的

网友C(2021-08-15):
说明书上写的可以电脑和单片机双向通讯,但是说明书上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了,也找不到这个公司

网友C:
这是说明书

网友D:
我以前用VB写上位机程序用了这几个操作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