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子钟 每秒led闪烁一次,整点报时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05-09):
实现功能:每秒led闪烁一次,整点报时Proteus仿真,数码管显示
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c1,sec2,min1,min2,hour1,hour2,num,num0;
sbit fm=P1^0;
sbit led0=P1^6;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unsigned char x,y;
  for(x=0;x<z;x++)
   for(y=0;y<255;y++);
}
void time ()  interrupt 1
{                num=num+1;
        num0=num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led()
{
   if(num0>10)
          {led0=1;
          if(num0>20)
          {led0=0;
            num0=0;        }
           }
}
void display()
{
        if(num>=20)
     {        num=0;
         sec1=sec1+1;
                      if(sec1>9)
                     {sec1=0;
                  sec2=sec2+1;
                  }
                           if(sec2>5)
                    {sec2=0;
                   min1=min1+1;
                    }
                 if(min1>9)
                         {min1=0;
                       min2=min2+1;
                      }
                   if(min2>5)
                        {min2=0;
                        hour1=hour1+1;
                                fm=1;
                                        delay(50);
                                        fm=0;
                        }
            if(hour1>9)
                          {
                             hour1=0;
                                 hour2=hour2+1;
                           }
                   if(hour2>1&&hour1>3)
                          { hour2=0;
                            hour1=0;
                                          }
         }
         P2=0xfe;
     P0=table[sec1];
         delay(5);
     P2=0xfd;
         P0=table[sec2];
         delay(5);
         P2=0xfb;
         P0=0x40;
     delay(5);
     P2=0xf7;
     P0=table[min1];
     delay(5);
     P2=0xef;
     P0=table[min2];
     delay(5);
     P2=0xdf;
     P0=0x40;
     delay(5);
     P2=0xbf;
     P0=table[hour1];
     delay(5);
     P2=0x7f;
     P0=table[hour2];
     delay(5);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10);
    sec1=sec1+1;
   }
   while(key1==0)
  display();
   if(key2==0)
   { delay(10);
    min1=min1+1;
   }
   while(key2==0)
  display();
   if(key3==0)
    {delay(10);
        hour1=hour1+1;
        fm=1;
        delay(50);
        fm=0;
        }
        while(key3==0)
  display();
}
void main()
{ fm=0;
  TMOD=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TR0=1;
    while(1)
   {   led();
         display();
         key();
   }
}

网友A:
按楼主的意图改成这样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c,min,hour,num,num1,t;
bit sign=0;
sbit fm=P1^0;
sbit led0=P1^6;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a[]={0,0,0x40,0,0,0x40,0,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z;x++)
                for(y=0;y<255;y++);
}*/
void time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void led()
{
        if(num>10)
                led0=1;
        else
                led0=0;
        if(min==0&&sec<=5)//整点报时5秒
                fm=1;
        else fm=0;
}

void display()
{
        a[0]=table[hour/10];
        a[1]=table[hour%10];
        a[3]=table[min/10];
        a[4]=table[min%10];
        a[6]=table[sec/10];
        a[7]=table[sec%10];
        P0=0x00;
        P2=~(0x01<<t);
        P0=a[t];
        t=++t%8;
}
void key()
{
        if(!key1||!key2||!key3)
        {
                if(++num1>=250&&sign==0)
                {
                        sign=1;
                        if(!key1)sec=++sec%60;
                        if(!key2)min=++min%60;
                        if(!key3)hour=++hour%24;
                }
        }
        else
        {
                num1=0;
                sign=0;
        }
}
void main()
{
        fm=0;
        TMOD=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led();
                display();
                key();
        }
}

网友B:
通篇无注释,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篇无注释,高手

我最讨厌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别人的程序不写注释,另一件是让我敲代码的时候写注释

网友D(2021-06-17):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意图改成这样试试。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