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行车里程表设计C程序看不懂,求指教

楼主(2021-05-09):
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里程表设计(有原理图 仿真电路 源程序 pcb) - 单片机DIY制作 (51hei.com)
上面帖子上的这段程序没看懂,有人可以帮忙讲解下吗,尤其是下面两句,速度和里程是怎么计算的呢,速度除以40 的意思是?
count参数是500ms产生的脉冲数,是这个意思吗,希望帮忙解释下,谢谢或者有别的里程速度计算公式可以用在这个程序中实现功能的吗?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Data.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T24C02.h"
sbit COUNT_IN=P3^2;
//定义1602相关管脚
sbit rs=P1^4;     //寄存器选择位
sbit en=P1^0;     //使能信号位
//键盘定义
sbit K1=P3^4;        //设置时间
sbit K3=P3^6;        //减按键
sbit K2=P3^5;        //加按键
sbit K4=P3^7;        //设置半径安全距离
sbit BEEP=P3^0;
uint count;
unsigned long Velocity,Mileage;
uchar code tab1[]={"  /  /     :    "};
uchar code tab2[]={"  0.000km 00km/h"};
uchar code tab3[]={"Wheel Radius  cm"};
uchar code tab4[]={"Safe Speed  km/h"};
uchar code tab5[]={"Sec :           "};
uchar Mode=0;
uchar bike_set=0;
uchar a;
char RADIUS,SAFE_SPEED;
bit LED_SEC;
uchar before_sec;
uchar code num[]={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1
                           0x1f,0x01,0x01,0x1f,0x10,0x10,0x1f,0x00,//2
                            0x1f,0x01,0x01,0x1f,0x01,0x01,0x1f,0x00,//3
                           0x11,0x11,0x11,0x1f,0x01,0x01,0x01,0x00,//4
                             0x1f,0x10,0x10,0x1f,0x01,0x01,0x1f,0x00,//5
                            0x1f,0x10,0x10,0x1f,0x11,0x11,0x1f,0x00,//6
                             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7        //自定义字符
};
void READS();
void SETS();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延时
}
void init()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0x3c;          //50ms
        TL0=0xb0;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置为指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置为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ram()      //自定义字符集
{
        uint i,j,k=0,temp=0x40;
        for(i=0;i<7;i++)
        {
           for(j=0;j<8;j++)
           {
            write_1602com(temp+j);   //写地址
            write_1602dat(num[k]);   //写数据
            k++;
           }
           temp=temp+8;  }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ram();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
void display()
{
        //   1km/h=100m/0.1h                   360s
        //   10km/h=100m/0.01h          36s
        //  100km/h=100m/0.001h  3.6s
        if(Mode==0&&bike_set==0)
        {
                //读时间
                        Ds1302_Read_Time();
                        //显示时间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if(before_sec!=time_buf1[6])
                        {
                                before_sec=time_buf1[6];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LED_SEC=1;
                        }
                        if(LED_SEC==0)
                        {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
                        }
                     write_1602com(0x80+0x40);
                        if(Mileage/10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LCD显示码
                        if(Mileage%1000000/1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LCD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SETS();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else if(Mode!=0)
        {
                switch(Mode)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5[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第1行第1个位置后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else if(bike_set!=0)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3[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4[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车轮半径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安全速度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从第2个位置后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
void KEY()
{
        if(bike_set==0&&K1==0)
        {
                delay(20);
                if(bike_set==0&&K1==0)
                {
                        BEEP=0;
                        delay(50);
                        BEEP=1;
                        Mode++;
                        display();
                        if(Mode>=8)
                        {
                                Mode=0;
                                Ds1302_Write_Time();
                        }
                }
                while(bike_set==0&&K1==0);
        }
        if(K4==0&&Mode==0)
        {
                delay(20);
                if(K4==0&&Mode==0)
                {
                        BEEP=0;
                        delay(50);
                        BEEP=1;
                        bike_set++;
                        display();
                        if(bike_set>=3)
                        {
                                bike_set=0;
                                SETS();
                        }
                }
                while(Mode==0&&K4==0);
        }
        //+
        if(K2==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2==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100)
                                                time_buf1[1]=0;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13)
                                                time_buf1[2]=1;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1)
                                                time_buf1[3]=1;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24)
                                                time_buf1[4]=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60)
                                                time_buf1[5]=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60)
                                                time_buf1[6]=0;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8)
                                                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71)
                                        RADIUS=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100)
                                        SAFE_SPEED=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2==0);
        }
        if(K3==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0)
                                                time_buf1[1]=99;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0)
                                                time_buf1[2]=12;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0)
                                                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0)
                                                time_buf1[4]=23;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0)
                                                time_buf1[5]=59;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0)
                                                time_buf1[6]=59;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1)
                                                time_buf1[7]=7;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0)
                                        RADIUS=7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0)
                                        SAFE_SPEED=99;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3==0);
        }
        if(K2==0&&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Mileage=0;
                SETS();
                while(K2==0&&K3==0);
        }
}
void BJ_SAFE()
{
        if(Velocity>SAFE_SPEED)
        {
                BEEP=0;
        }
        else
        {
                BEEP=1;
        }
}
void main()
{
        //初始化
        Ds1302_Init();
        lcd_init();
        initeeprom();
        //读取初始参数
        READS();
        //定时器初始化
//        InitTimer0();
        init();
        lcd_init();
        before_sec=time_buf1[6];
        while(1)
        {
                if(Mode==0&&bike_set==0)
                {
                        display();
                        BJ_SAFE();
                }
                KEY();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n;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LED_SEC==1)
        {
                n++;
                if(n>=10)
                {
                        n=0;
                        LED_SEC=0;
                }
        }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count=0;
        }
}
//读初值
void READS()
{
        uchar Mileage_H,Mileage_M,Mileage_L;
        delay(10);
        RADIUS=read_add(0x01);
        delay(10);
        SAFE_SPEED=read_add(0x02);

        delay(10);
        Mileage_H=read_add(0x03);
        delay(10);
        Mileage_M=read_add(0x04);
        delay(10);
        Mileage_L=read_add(0x05);
        Mileage=Mileage_H*100000+Mileage_M*1000+Mileage_L*10;
}
//写初值
void SETS()
{
        delay(10);
        write_add(0x01,RADIUS);
        delay(10);
        write_add(0x02,SAFE_SPEED);
/*      Mileage_H=Mileage/10000;                         //123.4560
        Mileage_M=Mileage%10000/100;
        Mileage_L=Mileage%10000%100; */
        delay(10);
        write_add(0x03,Mileage/100000);
        delay(10);
        write_add(0x04,Mileage%100000/1000);
        delay(10);
        write_add(0x05,Mileage%100000%1000/10);

网友A:
单独对下面的这两行代码进行解释: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速度km/h/3.6/2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将500ms的距离经过运算得到km/h,将速度/100,方便显示
1、首先是500ms里程数和速度刷新一次;
2、里程数计算:之前的里程数+根据500ms前的速度与500ms的乘积计算得来。
Mileage(当前总里程数)=Mileage(500ms前的里程数)+10*(Velocity/3.6)/2; 这里除以2可以理解为乘以0.5秒(500ms),乘以10是为了方便显示;
3、速度计算:
Velocity=count *2*3.14*RADIUS /100000*2*3600  /40
(1)count/40是自行车转动的圈数(可能大于1,也可能小于1,速度快大于1,速度慢可能小于1),也就是在500ms内,自行车轮胎滚了几圈,乘以轮胎的周长(2*3.14*RADIUS),也就是自行车前进的距离。
(2)为啥count要除以40,count是500ms内总的接收到信号的次数,车轮一周应该有40个传感器或者车轮转动一周会产生40个脉冲信号,所以要除以40,才是自行车真正的转动圈数;
(3)100000=100*1000,除以100是为了方便显示,除以1000是将M转化成KM;
(4)后面那个乘以2,实际是除以0.5s(500ms),乘以3600是将秒转成小时,以便得到速度是K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对下面的这两行代码进行解释:
Mileage=Mileage+10*(Velocity/3.6)/2;                 //里程m=里程+ ...

你好,请问车轮转一圈产生40个脉冲这个是固定的吗
这个设计的测试方法可以用在实际自行车上使用吗?我师傅问此设计实际意义有吗?麻烦解答下,谢谢。测量的精度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B(2022-03-14):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车轮转一圈产生40个脉冲这个是固定的吗
这个设计的测试方法可以用在实际自行车上使用吗?我师 ...

我理解这个“40”取决于轮子转一周遮光(采集信号)的次数

网友C:
先从原理上搞,然后就清楚了:
在车架上安装一个触发装置,车轮转动一周计一次数,累加;
单片机开个定时器,累加到一定时间时,与车轮上的计数器通过以下公式:
里程=计数×车轮周长;速度=计数×车轮周长÷一定时间
所以在程序中找相关的项目就可以,自己写比读可能更方便。计数器常用霍尔之类的

网友D:
轮子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