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 用51单片机通过wifi上传温湿度阿里云平台的资料和学习方法

楼主(2021-05-10):
如题,求大神指点个方向

楼主:
用stc89c52

网友A:
无非就是接收串口,开个缓冲区,接收的时候把数据放在里面。

开一个定时器,隔断时间如果接收的数据量没有变化,判断接收完成。

发送的话就更简单了,AT指令而已

网友B:
用51单片机做一个物联网温度计+远程开关源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46363-1.html

网友C:
1、STM32采集温湿度上传至阿里云,进行云端显示
2、云端下发指令控制STM32的LED亮灭(直接控制STM32(A)的LED亮灭,以及设置定时时间自动打开和关闭LED)
3、云端下发指令通过NRF24L01间接控制第二个STM32(B)的LED亮灭

网友D:
建议直接玩ESP8266

网友E:
学习ESP8266模块编写可以用arduino   或者直接使用esp8266的AT固件进行配置

网友F(2021-08-17):
我做过stm32f103的,首先你得会用51驱动wifi透传阿里云,我用的是esp8266,用AT指令透传,而后在阿里云物联网平台建立你的设备,然后上传到阿里云,我当时做的是通过小程序显示单片机上传的数据,工程很繁琐,如果需要论坛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