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单片机设计计步器好一些?为什么?

楼主(2021-05-10):
stc系列还是51系列

网友A:
stc的内核也是51,只不过扩展了一些功能而已!

网友B:
可以用silicon labs的低功耗单片机系列

网友C:
有功耗要求的用低功耗型的产品,有成本限制的用低成本产品,没有特别要求的任意选择

网友D:
低成本经济 时间 精力的好

网友E:
要选更低功耗的,STC也是51,功耗相对较高,你找找现在流行的手环型号,查查电路,看看选型。

网友F:
可以使用silicon labs的EFR32BG22的低功耗SOC,带无线功能的MCU
Silicon Labs Series 2: EFR32BG22 Bluetooth® SoCs and Modules  :www点sekorm点com/doc/205756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内核也是51,只不过扩展了一些功能而已!

懂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