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单片机只有8k代码写不下了怎么办啊?

楼主:
用的stc89c52,一个上位机控制4个下位机在5个时段的温度

网友A(2021-05-10):
优化代码试试

网友B:
只能用8K的单片机还是什么?  51单片机也包括很多, STC12的用法和STC89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一些功能,最大去到64K,而且不够内存的时候可以外接储存芯片,这样下来256K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C:
1个单片机控制4个单片机?那作为上位机的单片机可以用好一点的,起码flash大一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8K的单片机还是什么?  51单片机也包括很多, STC12的用法和STC89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一些功能,最大 ...

正解。赞同!

网友E:
看着描述的功能不复杂呀,8k应该够用的。 把字库一些用不到的字符去掉,用不到的代码优化掉,把大字库32*32的改成16*16或者更小,浮点数改成整数运算, 把温度小数点2位改1位,或者就是整数。实在不行就换容量大的单片机。

网友F:
STC的单片机64K的了去了价格也不高为何不用呢
如果死抱8K的单片机,只能从优化代码入手,软件硬件都不想换的话可以上淘宝。

网友G:
换个单片机型号,stc12c5a60完全可以替代stc89c52,容量大得多

网友H:
首先,看看是不是用了什么没有用到的C库,这些库其实很占用空间。如果非要用,自己实现个简单的,能省不少地方。  其次,分别检查下都是什么功能,占用了多少容量,是否可以提炼优化下空间。  如果空间还是不够,那就换MCU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8K的单片机还是什么?  51单片机也包括很多, STC12的用法和STC89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一些功能,最大 ...

单片机不好买。缺货

网友J:
个人感觉,一个人能写下大于8K代码的程序,是不应该出现这种"代码写不下怎么办?"的问题的
要么优化代码
要么换单片机
要么换汇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8K的单片机还是什么?  51单片机也包括很多, STC12的用法和STC89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一些功能,最大 ...

一共16条地址总线,怎么外接到256K的?

网友K:
如果死抱8K的单片机,只能从优化代码入手,软件硬件都不想换的话可以上某一个宝。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一共16条地址总线,怎么外接到256K的?

外接存储芯片,你外接1TB的都可以。

网友M:
可以用大容量的单片机

网友M:
可以考虑选用大容量的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共16条地址总线,怎么外接到256K的?

图14-18。 8051访问256Kx8外部NV-RAM
在某些应用程序中,我们需要大量(例如256K。字节)的内存来存储数据。 但是,由于DPTR是16位的,所以8051只能支持64K字节的外部数据存储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8051的AO – A15直接连接到外部存储器的AO – A15引脚,并使用某些P1引脚访问单个256Kx8内存芯片中的64K字节块。 图14-18对此进行了说明。

256Kx8 NV-RAM具有18个地址引脚(AO – Al 7)和8条数据线。 如图所示
在图14-18中,AO – A15直接进入存储芯片,而A16和A17
分别由P1.0和P1.1控制 4个的64K字节块。 还要注意,外部的芯片选择 RAM连接到8051的P1.2。

网友N:
如果8k闪存不够用,则简化程序代码。

网友O:
如果是数据多可以用外部内存

网友P:
stc10/11/12都有能兼容at89c52的型号

网友Q:
控制下位机温度?  涉及到采集温度,通讯,然后控制。  如果你每路都分别用一套代码来搞,估计程序空间真是不够用。   为什么不分时复用呢?  一套程序,300ms到500ms轮询控制一路,这样你的代码会优化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