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接口类加密芯片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21-05-10):
1.IIC接口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
IIC总线协议中已经明确指出总线上的从器件要使用开漏模式接入,总线上要外加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建议选用10K大小。
2. 芯片RST引脚悬空是否可以?
RST引脚的作用是当芯片异常时实现硬件复位,重新初始化软硬件。建议使用时利用MCU的一个GPIO对RST引脚进行控制。这样会更加稳妥。但如果资源紧张,也可选择悬空处理或者设计一个上电复位电路。
3. IIC读写地址是否可以修改?
目前的加密芯片已经支持修改IIC地址,修改完成后进行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操作后生效。
4. 进行读操作时,加密芯片返回NACK应该如何处理?
加密芯片自身带有运算功能,根据内部算法复杂度的不同,运算时间也会有差异。当主机发出读地址进行寻址操作时,若加密芯片没有完成运算,会给出NACK响应。因此,若用户发现读操作寻址返回NACK时,极大可能是因为加密芯片还未完成运算。正确的处理流程如下所示:
步骤1.发送读地址收到NACK
        步骤2.延时Xms
        步骤3.重新寻址,如果收到ACK,继续读回数据;如果收到NACK,跳至第2步。
步骤4.建议用户根据自身算法复杂度设置超时时间。
5. 读取数据时是否可以按照偏移量分步读取?
现有的加密芯片暂不支持该功能。

网友A:
楼主介绍的IIC接口类加密芯片都有哪些啊

网友B:
IIC应该有个器件地址和设备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