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不能正确的获得时间,麻烦大神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05-10):
程序如下:

#include "ds3231.h"

u8 temp1,temp2,temp3,data1,data2;
/*******************************************
2 函数名称:DS_Start
3 功    能:I2C起始数据
4 参    数:无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DS_Start(void)
{
// DS_SDA_OUT;          //设置IO口方向
// DS_SCL_OUT;
SCL = 1;             //SCL、SDA先拉高
delay_us(5);         //delay应该有个最小时间要求
SDA = 1;
delay_us(5);
SDA = 0;          //SDA拉低表明开始
delay_us(5);
SCL = 0;            //SCL拉低,数据传输准备就绪
delay_us(5);
}
/*******************************************
2 函数名称:DS_Stop
3 功    能:I2C终止数据
4 参    数:无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DS_Stop(void)
{
//DS_SDA_OUT;          //设置IO口方向
//DS_SCL_OUT;

网友A:
看我发的贴子 有DS3231万年历的

网友B:
资料太缺少,判断不到

楼主:
#ifndef __DS3231_H_ #define __DS3231_H_  #include "delay.h"  sbit SCL =P6^1;  sbit SDA =P6^2;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define DS_SCL  BIT1 //#define DS_SDA  BIT2 #define DS_SCL_IN           P6DIR &= ~DS_SCL #define DS_SCL_OUT                        P6DIR |= DS_SCL #define DS_SCL_L            P6OUT &= ~DS_SCL #define DS_SCL_H            P6OUT |= DS_SCL #define DS_SDA_IN           P6DIR &= ~DS_SDA #define DS_SDA_OUT                        P6DIR |= DS_SDA #define DS_SDA_L            P6OUT &= ~DS_SDA #define DS_SDA_H            P6OUT |= DS_SDA #define DS_SDA_BIT          P6IN & DS_SDA #define DS_SDA_IN_H         P6REN |= DS_SDA

楼主:
#include "ds3231.h"

u8 temp1,temp2,temp3,data1,data2;
/*******************************************
2 函数名称:DS_Start
3 功    能:I2C起始数据
4 参    数:无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DS_Start(void)
{
// DS_SDA_OUT;          //设置IO口方向
// DS_SCL_OUT;
SCL = 1;             //SCL、SDA先拉高
delay_us(5);         //delay应该有个最小时间要求
SDA = 1;
delay_us(5);
SDA = 0;          //SDA拉低表明开始
delay_us(5);
SCL = 0;            //SCL拉低,数据传输准备就绪
delay_us(5);
}
/*******************************************
2 函数名称:DS_Stop
3 功    能:I2C终止数据
4 参    数:无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DS_Stop(void)
{
//DS_SDA_OUT;          //设置IO口方向
//DS_SCL_OUT;
SCL = 0;            //先把SCL、SDA拉低,给结束信号做准备
delay_us(5);
SDA = 0;
delay_us(5);
SCL = 1;            //SCL拉高
delay_us(5);
SDA = 1;            //当SCL为高,SDA由低变高为结束信号
delay_us(1);
}

/*******************************************
2 函数名称:DS_Send_Byte
3 功    能:I2C发送数据
4 参    数:data
5 返回值  :data
6 ********************************************/
void DS_Send_Byte(u8 data1)
{
//  DS_SDA_OUT;           //设置IO口输出方向
// DS_SCL_OUT;
SCL = 0;             //SCL为低时,允许SDA改变电平
// u8 temp1;
for(temp1=0x80;temp1!=0;temp1>>=1)
     {
     if(temp1&data1==0) //高位先发
     {
        SDA = 0;
      }
      else
      {
        SDA = 1;
    }
       delay_us(5);
       SCL = 1;      //SCL拉高 发送数据
      delay_us(5);
       SCL= 0;
     }
                 return data1;
}
/*******************************************
2 函数名称:DS_Read
3 功    能:I2C接收数据
4 参    数:data
5 返回值  :data
6 ********************************************/
  u8 DS_Read()
  {
//     u8 temp;
//     u8 data;

//   DS_SDA_IN;              //主机做接收,SDA线为输入
//   DS_SDA_IN_H ;
   for(temp2=0x80;temp2!=0;temp2>>=1)
   {
    SCL = 1;              //SCL拉高,保证接收数据时SDA不改变
    delay_us(5);
    if(SDA==1)
     {
     data2|=temp2;           //高电平保留
    }
     else
     {
      data2 &= ~temp2;
     }
     SCL = 0;              //SCL拉低,数据准备
     }
     return data2 ;
}

/*******************************************
2 函数名称:DS_Ack
3 功    能:I2C发送应答信号
4 参    数:无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DS_Ack(void)
  {
//  DS_SDA_OUT;    //主机为接收端   发送应答信号
SCL = 0;        //SCL拉低,允许SDA改变电平
SDA = 0;       //SDA低电平为应答
SCL = 1;
delay_us(5);
SCL = 0;
}
/*******************************************
2 函数名称:DS_NAck
3 功    能:I2C发送非应答信号
4 参    数:无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DS_NAck(void)
  {
//  DS_SDA_OUT;   //此时,相当于主机在接收数据,是被动方
SCL = 0;     //SCL拉低,允许SDA改变电平
SDA = 1;     //SDA高电平为非应答
SCL = 1;
delay_us(5);
SCL = 0;
}

/*******************************************
函数名称:DS_Get_Ack
功    能:I2C接收应答信号
参    数:无
返回值  :ack
********************************************/
u8 DS_Get_Ack()
{
    u8 ack;
//    DS_SDA_IN;         //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
//    DS_SDA_IN_H ;      //SDA线输入上拉
    SCL = 1;          //SCL线拉高
    if(SDA==1)
    {
     ack=0;//无应答信号
    }
    else
    {
     ack=1;//有应答信号
    }
    SCL = 0;
    delay_us(5);
                return ack;
}
/*******************************************
2 函数名称:DS3231_WriteByte
3 功    能:I2C总线给DS3231发送单字节
4 参    数:WriteAddr DataToWrite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DS3231_WriteByte(u8 WriteAddr,u8 DataToWrite)
  {
DS_Start();
DS_Send_Byte(0xD1);       //发送器件地址
DS_Get_Ack();
DS_Send_Byte(WriteAddr);  //发送首地址
DS_Get_Ack();
DS_Send_Byte(DataToWrite);//发送数据
DS_Get_Ack();
DS_Stop();
delay_ms(1);
}

/*******************************************
2 函数名称:DS3231_ReadByte
3 功    能:I2C总线从DS3231接收单字节
4 参    数:ReadAddr DataToRead
5 返回值  :Data
6 ********************************************/
u8 DS3231_ReadByte(u8 ReadAddr)
  {
   u8 R_Data=0;
   DS_Start();
   DS_Send_Byte(0xD0);//读地址
   DS_Ack();
   DS_Send_Byte(ReadAddr);
   DS_Ack();
   DS_Start();
   DS_Send_Byte(0xD1);
   R_Data=DS_Read();
   delay_us(5);
   DS_NAck();
   DS_Stop();
   return R_Data;
}
/*******************************************
2 函数名称:Readtime
3 功    能:读取DS3231时间
4 参    数:R_tmpdate
5 返回值  :无
6 ********************************************/
  void Read_RTC()
  {
                        u8 rtc_address[6]={0x00,0x01,0x02,0x04,0x05,0x06};
      u8 R_tmpdate[6];
      u8 i,*p;
      p=rtc_address;             //地址传递
     for(i=0;i<6;i++)            //分6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年
     {
       R_tmpdate[i]=DS3231_ReadByte(*p);
       p++;
     }
}

网友C:
找个通用的 IIC 驱动 ,所谓 DS3231 只是器件地址不同、读取地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