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怎么安装运行protel99SE?

楼主(2021-05-10):
之前用的是WIN 7系统的电脑,现在还了WIN10系统的,安装了99,发现了原理图不能打开以及编辑。大神们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如果您是正版用户,非要使用Protel 99SE在WIN10上,你可以右键属性,用兼容模式运行选XP pack2。通常能解决。然后就是我强力推荐您用Altium Designer,打开新世界大门。虽然元件库不通用比较麻烦罢了。

网友C:
找台老爷机xp系统的装,也一样的。不一定要霸王硬上弓win10

网友D:
建议虚拟机或者还是DXP

网友E:
先右键属性选择兼容模式运行,然后再管理员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F:
干脆用AD罢

网友G:
装个win7的虚拟机,两边随便切换不影响使用

网友H:
用AD系列的吧,虽然刚开始不适应,但习惯了后你会发现比99SE好用很多的。我刚开始也是99SE入门,然后在公司用DXP2004,后来改用AD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