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Q-2烟雾传感器源程序

楼主(2021-05-10):
最近在做C8T6的烟雾模块,网上参考有点少,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
STM32F103C8T6自带AD,我买了个MQ-2模块直接接线
烟雾传感器 单片机
VCC 3.3V
GND GND
A0 PB6(可以改)

附上压缩包,自行下载吧

串口调试助手选择 115200-N-8-1
引脚可以改 smog.c void Smog_Init(void)选择自己需要的引脚即可

#include "smo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初始化烟雾传感器
void Smog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PORT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A6 anolog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2_Init();
}
//读取烟雾传感器的电压值
u16 Smog_Get_Vol(void)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SMOG_READ_TIMES;t++)
        {
                temp_val+=Get_Adc2(SMOG_ADC_CHX);        //读取ADC值
                delay_ms(5);
        }
        temp_val/=SMOG_READ_TIMES;//得到平均值
        printf("Smog_ADC_Val:%d\r\n", temp_val);
    return (u16)temp_val;
}
//分析从烟雾传感器获取的电压值,通过公式计算出可燃气体的浓度值
//设Rs为传感器的体电阻,其中气体浓度上升,将导致Rs下降。而Rs的下降则会导致,MQ-2的4脚、6脚对地输出的电压增大。
//所以气体浓度增大,其输出的电压也会增大。因Rs在不同气体中有不同的浓度值,所以该函数仅作为参考.
u16 Smog_Trans_Concentration(void)
{
    u16 ulVal = 0;
    u16 temp_val = Smog_Get_Vol();
        u16 Rs;
        Rs = SMOG_PIN46_R*(4096.0/temp_val - 1);
        printf("Smog_Rs_Val:%d\r\n", Rs);

        ulVal = Rs;//这里填写公式根据Rs计算气体浓度

    return ulVal;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mog.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1_init();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Smog_Init();
        while(1)
        {
                Smog_Trans_Concentration();
        delay_ms(300);
        }
}

网友A:
用stm32 浪费了

楼主:
是设计的其中一个模块,不是只做这个的

网友B:
现在芯片太贵了,需要根据需求选择芯片了

网友C(2021-09-27):
有没有考虑加个温湿度和水滴

网友D(2022-01-20):
大佬想问一下,使用该程序之后,串口助手波特率115200,停止位1,数据位1,无奇偶位校验,但是却提示没有串口呢?

网友E(2022-03-17):
为什么串口出现的数据都是0?

网友F:
这么大一个芯片驱动这么小一个程序

网友G(2023-02-21):
为啥我用你的源代码oled上显示是的数据特别大,是17000多

网友H(2023-04-18):
刚好用上 谢谢博主 很棒 支持感谢

网友I(2024-04-11):
你好,博主,是32的PB6直接接AO吗?不需要ADC芯片吗?

网友J(2024-05-19):
up体电阻是啥,是传感器外接的保护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