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两片74hc165级联后发送数据正确,但51单片机只能检测到低八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5-10):
uchar i,j,h;
        uchar temp;
        uchar date[2];

        HC165_PL = 0;
        HC165_PL = 1;
        if(HC165_OUT==1)
                        temp |= 0x01;

        for(i=0;i<15;i++)
        {
                temp = temp << 1;
                HC165_CLK = 0;
                _nop_();
                _nop_();
                HC165_CLK = 1;
                if(HC165_OUT==1)
                        temp |= 0x01;
        }
        date[0]=(uchar)(temp&0x00ff);
        date[1]=(uchar)((temp<<8)&0x00ff); 1E~L{L22{38HZC$}$B0SRG3.png

网友A:
附上高清电路图

网友B(2021-07-19):
8位8位移,移两次就可以了,我也是用你上面的程序调不出来,有大佬解释一下吗。

网友C:
uchar temp;只有8位啊~
date[1]=(uchar)((temp<<8)&0x00ff);左移8位就清零了
應改作uint temp;

网友D:
(请手工把点替换成.)
www点elecfans点com/yuanqijian/yinjiaotu/20180202628701_a.html
这里解释的很详细了,我不知道你为啥把pl拉低又立马拉高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之前的老兄说得对,你应该用uint来定义,你将一个八位的数据左移16次肯定不对的呀

网友E:
uchar i,j,h;
        uint temp;
        uchar date[2];

        HC165_PL = 0;
        HC165_PL = 1;
        if(HC165_OUT==1)
                        temp |= 0x01;

        for(i=0;i<15;i++)
        {
                temp = temp << 1;
                HC165_CLK = 0;
                _nop_();
                _nop_();
                HC165_CLK = 1;
                if(HC165_OUT==1)
                        temp |= 0x01;
        }
        date[0]=(uchar)(temp&0x00ff);
        date[1]=(uchar)((temp>>8)&0x00ff);  //高8位

网友F(2021-10-28):
不是应该i<16吗,应该循环16次才对吧

网友G:
uchar temp;只有8位
date[1]=(uchar)((temp<<8)&0x00ff);左移8位清零
改作uint temp;

网友H:
数据类型定义的不对,uchar只有八位,你却想整个十六位

网友I(2022-06-03):
按键的电阻都改为上拉,低有效。

网友J:
        uint temp;
        ......
        date[0]=temp;//取temp低8位,高位溢出舍去
        date[1]=temp>>8;//右移取temp高8位,低位溢出舍去